V+返厂回来,仍出现电流放电报警

楼主(2014-12-07):
11.11买的飞机,每次飞行都发现有电池报警现象,返厂了一趟检测说都没问题。昨天收到后今天试飞,又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正常现象吗?
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个报警文字的。电流过大?电流过小?对飞机有致命影响吗?如何避免风险?

之前飞精灵1,也出现过电池出错,导致返航点等飞行数据瞬间重置,我很担心这台V+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截图的时候不小心打开了雷达显示,不过后面的文字能看清楚

以下是其中一块电池接上电脑后调参界面:

三块电池固件都最新版本:

三块电池外观信息:

以下是三块电池的历史信息:

网友:
跟我一样,我直接炸鸡了的

网友:
电池没漏电或者内短路吧

楼主:
新飞机就这样,万一导致炸鸡,是否又是环境影响?

网友:
能看看你飞机固件版本吗?

网友:
爬高慢点,就不会。天气冷会导致电池性能下降,大动作电池就会由于大电流电压降低厉害,所以操作平缓点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了。

微信号 shengultd已有更加详尽分析与解决方法

网友:
直接改成精灵1带的电池吧 用什么自主电池 炸鸡炸到不敢玩

网友A:
兄弟飞得高呀,提醒一下,飞机散热控最好用胶布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飞得高呀,提醒一下,飞机散热控最好用胶布封闭

天冷保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冷保温吗?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电池版本多少?是否有固件升级过?能否把电池底部和侧面的信息拍图片上传看看,我再回复你。
...

已编辑在主题里面

楼主:
固件是最新的,所有资料提供了,你们也说不出个原因,那么上次返厂我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呢?今后飞机如果摔在我手上,又是我们用户帮你们的质量问题买单。

网友C:
会不会是天气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天气冷的原因?

杭州白天温度10度左右

网友:
我也是11.11买的P2+H3 3D云台。摔机的很多吗?我的也是!售后技术给我的答复是:是我自己人为造作成的!

网友:
我觉得是满爬升出现的 油门不要最大就没了

网友(2015-03-01):
现在才看到你的贴,我是双11买的V+也是出现你这个问题,后来打电话找客服、售后,然后升级固件,覆盖电池升级版本后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当时我只有一块电池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不是天气冷的原因,因为当时11月份,重庆的天气不冷的。

网友(2015-06-06):
请问楼主温柔操作后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电池放电电流正常,跟我的差不多,900多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