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v+新版遥控器左手油门飞行时卡到底会怎样?

楼主(2014-12-08):
大疆2v+新版遥控器左手油门卡到底会停机,空中飞行时也这样卡到底不会停机只是每秒2米匀速下降吗?

楼主:
除了没电,大疆什么情况下会空中停机呢?

网友:
不做死,就不会死

网友:
空中卡住油门到底已经有人试过是不会停机的,

网友A:
在智能模式下,姿态模式/GPS模式下精灵拥有自动落地识别功能,正常飞行过程中,仅将油门拉至10%以下都不会导致电机停转,但系统会执行判断工作,摇杆将失去横滚、俯仰方向的控制权限,仅保留油门杆的控制权,飞行器会维持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智能模式下,姿态模式/GPS模式下精灵拥有自动落地识别功能,正常飞行过程中,仅将油门拉至10%以 ...

我的精灵2就是油门到底炸鸡的!没停机就是下降突然没限速了直接炸鸡损失狗4

网友:
我的是 P2V 我费高220米 油门卡到底 下降 一直落地后油门在卡一会  浆停止   卡到底 没事 不过 就是 下降 速度 太慢 我还以为 它不下来了呢 !看看APP每秒1.5米 到2米 速度下降 有点 坑爹!

网友:
拆了不就得了。遥控里一颗螺丝钉事!

网友:
改日本手后,油门到底,电机停止,你可以试下。

楼主:
谢谢答复!左油门卡到底,右柄依然可以控制前后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左油门卡到底,右柄依然可以控制前后左右吧?

在智能模式下,姿态模式/GPS模式下精灵拥有自动落地识别功能,正常飞行过程中,仅将油门拉至10%以下都不会导致电机停转,但系统会执行判断工作,摇杆将失去横滚、俯仰方向的控制权限,仅保留油门杆的控制权,飞行器会维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