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A2不能自检!!

楼主(2014-12-08):
A2不能自检了,一直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楼主:
用的7008SB,后改为A2内置接收还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先升级所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升级所有固件。。。

都2.4了还是那样

网友B:
调参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没调

调了,没有错

网友:
如果控没问题,那就是飞控的主控出现问题了

网友:
这样。。。把你接收机上接一个数字舵机,打舵看舵机是否正常运转。如果舵机都不动,代表接收机就没输出呗。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您内置接收机的灯源是如何亮的?

楼主:
绿灯不闪,正常的样子

网友:
貌似是升级的配置重置,默认为四轴,机型查看是否为六轴,否则有两个电机没有信号吱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