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收了一套蝎子2520和好盈V3 50A电调,请问老手怎么设置

楼主(2014-12-08):
收到手了却不会调电调 郁闷啊。进角设置在15度,频率32   其他还需要设置什么,我起飞之前都是油门推到百分之50  零螺距等待10秒左右,然后起飞,起飞的时候转速高的吓人。飞起来之后怎么感觉动力那么弱啊。做个钟摆都困难。3D油门线是百分百。电池是格式6S 45C的新电池、  请问老手进角设置在多少  频率在多少  能比较暴力,还需要设置哪些程序呢,摸友说什么定速,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啊, 我是用遥控器对着这个表设置的。新手不懂怎么设置,我的设置方法:打开遥控器,油门推到顶。响到7【设置进角的坐标】把油门推下来。然后响到15度进角,把油门推上去。听到嘀的一声响,再把油门推下来,然后电机就连续的响大概有5秒吧。此时的3个舵机臂是全部向上的,然后我就把电池拔掉。继续设置下一个程序,频率。  想问下我的设置方法对吗。哎新手真的什么都不懂啊。求老手把需要设置的哪几项。给列一下。还有我的设置方法如果不对请指点。。。在此多谢了,

网友:
把定速关了

网友A:
你还缺个叫设置卡的小东东~

网友:
天蝎星电机 进角5度 频率8 我500电机就是这样设置的,也是好赢100A V3  我是用设置卡,简单方便!!

网友:
油门认定了吗??

网友:
降低油门,百分之70,V3在油门85以上的时候是不定速的

网友B:
100的油门,没炸鸡就不错了

楼主:
定速什么意思,怎么关。多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缺个叫设置卡的小东东~

用遥控器也可以设置啊,一旦设置好很少能用到设置卡的

楼主:
想问一下定速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速什么意思,怎么关。多谢指点啊

电调设置第五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设置第五个选项

想问下定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吧定速关了,多谢多谢啊

楼主:
新手不懂这个,油门认定是什么意思,怎么认定呢,多谢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的油门,没炸鸡就不错了

你的意思是把油门推到顶,是百分之70对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定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吧定速关了,多谢多谢啊

电调定速和汽车定速巡航一个意思!
你的进角和頩率都能很爆力飞行,感觉是摇控器定速没设置好,而电调确设置了定速!不批配,关了定速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定速和汽车定速巡航一个意思!
你的进角和頩率都能很爆力飞行,感觉是摇控器定速没设置好,而电调确 ...

太感谢了。遥控器定速是怎么设置呢,是吧油门线设到一定的数值么。我把特技油门线正负都设成百分之70这样开定速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我先试试吧定速关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遥控器定速是怎么设置呢,是吧油门线设到一定的数值么。我把特技油门线正负都设成百分之70这样 ...

就是刚才你说的全设置成70
定速油门在40~8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刚才你说的全设置成70
定速油门在40~80之间!

好的,豁然开朗了,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估计调多几下电调都应该乱了,没设置卡当前值不好确定,还是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下吧·

网友D:
我用futaba的控油门行程貌似是可以不设的,因为和好盈出厂的预设的一样,安稳起见还是不要偷懒设下设吧,也很快的,认真研究好说明书就可以了,再一项一项修改吧,建议低压保护调低或者关闭,模式选直升机定速关闭,定速等理解了需要用了再设置也很快的,以免产生没设好定速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futaba的控油门行程貌似是可以不设的,因为和好盈出厂的预设的一样,安稳起见还是不要偷懒设下设吧,也 ...

嗯,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我的是天7控。应该怎么设置行程,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我的是天7控。应该怎么设置行程,多谢

v3的说明书有写的,是选项11,设置完选选项12退出设置就行了,不知道断电算不算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的说明书有写的,是选项11,设置完选选项12退出设置就行了,不知道断电算不算保存

我没找到V3说明书,能提供一份么,或者链接也可以,多谢

网友D:
太懒了,搜下好盈官网就有了,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 ... CHN-Platinum-V3.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懒了,搜下好盈官网就有了,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iles/sx/file/Manual/HW-SM008CHN-Platinum ...

这链接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