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gps悬停

楼主(2014-12-08):
两套apm型号一样都是6Mgps
各种教程都看了,飞机也能起飞,之前有出现过疑问说是定高移动的时候会掉高,盖海绵仍然如此,这个个算了吧我忍。然后一直以能gps悬停感到舒畅,可是最近几次飞行都出现很严重的悬停问题。

用自己改的y3,如视频。这个y3作死的吊车玩实际上就是做机架飞行的可行性实验。很明显不说特别好但也不至于乱来。之后装FPV,在离高架桥近50m处飞,第一次还行,因为有风,漂一点能接受,降落再起飞开悬停时展现出来的是类似失控,切回自稳又能控制。问题来了,如果是丢星或者无法满足基本星星数量,那么第一次悬停就没道理可以成功,难道一定要是高架桥导致信号不稳定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之后在某室内操场试飞同样出现类似问题,自稳,定高都行,悬停就乱来,操场周围确实有高楼,不算密,距试验地点近100m,信号被高楼干扰的可能会有那么大吗?

再之后选择一片方圆500米无高层建筑的地方飞仍然如此,真搞不懂了

现在悬停完全不敢切,包括那个pos也是。离地2m切过去,如果漂或者失控,立马改自稳。我不是高手所以悬停很重要。

网友A:
你这环境比我的复杂多了..所以丢星正常..我之前不是发过帖子不要完全信任GPS吗..你可以设置一下GPS失控的时候改为定高模式..这样相对安全一些

还有..起飞的时候不要光看星数 要看一个叫HODP的参数..那个玩意越小定位精度越高..起飞之前最好达到2一下...wiki这么说的...

我自己测试飞GPS模式的时候都是准备随时切换自稳模式的..这样能及时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环境比我的复杂多了..所以丢星正常..我之前不是发过帖子不要完全信任GPS吗..你可以设置一下GPS失控的时 ...

手头上没有地面站。你的意思还是说丢星是吧,有啥解决办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没有地面站。你的意思还是说丢星是吧,有啥解决办法没

丢星没办法解决..你手机也存在有事会没有信号的情况吧...所以还是不要太依赖..

网友:
嗯。。看来还是要练手飞。。。

网友:
切悬停的时候如果飘走说明定位精度还不够,赶紧切回来,然后再切悬停,如此反复直到切入悬停能定住为止。悬停模式本来就要依赖GPS,数据在初期有可能不稳定,没有保证说一切进去就能稳住的。如果HDOP足够小的话问题不大,否则就很容易出现你这种问题。

网友:
三轴还是没有四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