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30a能否上4s电?

楼主(2014-12-08):
最近想上4s或者6s电,但手头的天行者30a又不想扔了,能否硬上4s电?或者有没有diy高手给个方法或教程,能把天行者的支持电压扩展到6s的?

网友:
4S的可以 看你主要用什么电机  试推一下油门 看看电流 6S的就免了

楼主:
谢谢,支持不支持6s是不是里面的某个稳压模块的作用?能否自行更换改装?我估计就算上6s电池,流过电调的电流也不会超过20a。

网友A:
把红线挑出来,或者把 7805 焊掉。

上4S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红线挑出来,或者把 7805 焊掉。

上4S无问题。

是信号线中的红线和黑线吗?哪样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变成了没有bec的电调啦?还得再搞个ubec给飞控供电?

网友B:
你看电调上写的是什么要是写着3S--4S就能用四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电调上写的是什么要是写着3S--4S就能用四s电池

你没明白,天行者30a都是2s-3s的,但是现在我有套机器得用4s,所以我问能不能直接上4s,还用2-3s的天行者3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信号线中的红线和黑线吗?哪样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变成了没有bec的电调啦?还得再搞个ubec给飞控供电?
...

是的。

4S 下用 7805 当BEC给其它5V设备供电很危险的,发热很大。

网友:
我有一个天行者20A的用4s完全没问题,有式过6s的不过原来的固件不支持6s识别不了,需要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