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地面站测试

楼主(2014-12-08):
原来论坛看到说地面站误差大,最大的有100米误差,一直没用过。

昨天在飞场飞了几个起落,都很稳定,决定测试一下地面站功能。

以前打开过一次,提示误差会超过20米,就没使用,这次打开了手机的移动数据(2G),没有收到提示;

调用的是高德地图;

放大地图,添加了四个航点,相距都没超过100米,基本上是个四方形;

没找到哪里单独设置每个航点的高毒,只看到有一个设返航高度为飞行高度,四个航点就是30米;

设置完成,GO

飞行稳定,航点准确,自动返回起飞点,误差很小,应该不超过1米。

网友A:
手机是苹果还是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是苹果还是安卓

安卓的。

没有用VPN,就是直接打开手机使用的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的。

没有用VPN,就是直接打开手机使用的地图

哎,苹果还是有误差。。

网友B:
安卓的机器怎么用高德地图啊,你的手机是神马牌子的。还是app内绑定了高德?

估计地图和鸡鸡都套上火星坐标就准了,一般不准是地图用火星坐标,鸡鸡用地球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的机器怎么用高德地图啊,你的手机是神马牌子的。还是app内绑定了高德?

估计地图和鸡鸡都套上火星 ...

需要先在 手机上安装一个高德地图;
再安装好DJI的APP,软件会自动调用高德地图。

与手机品牌、型号无关。

我用的是一个3年多前的三星手机,我自己刷了小米的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先在 手机上安装一个高德地图;
再安装好DJI的APP,软件会自动调用高德地图。

多谢,我试试

这鸡鸡地台偏离到火星坐标的话,就是个渣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先在 手机上安装一个高德地图;
再安装好DJI的APP,软件会自动调用高德地图。

跟你手机里装啥地图应该毛关系没有吧,是APP直接调用的高德地图吧,国外就是直接谷歌

网友D:
要用VPN的,国外的服务器的地图才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手机里装啥地图应该毛关系没有吧,是APP直接调用的高德地图吧,国外就是直接谷歌

原来我手机里一个地图也没有装,地面站界面一直就没有地图显示,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VPN的,国外的服务器的地图才没有误差,

几个航点的精度最大误差不会超过10米,目测最多2米,返航点位置精度在2米内。

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打开手机的2G/3G/4G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