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交作业的。pixhawk搭配M8N返航精度测试。双GPS

楼主(2014-12-08):
我是来交作业的。刷固件调试起飞,一气呵成

不少人问PIX双GPS怎么设置,我在这里就说一下双GPS设置(PIX3.2以上固件可用)首先,将主GPS的6p插头,接入PIX的GPS接口,罗盘的4P接头插入I2C接口,如果I2C口被占用,可以通过I2C扩展板进行连接,然后是辅助GPS   将辅助GPS的6p接头插入pix的SERIAL 4/S接口,辅助GPS的罗盘不需要接(这里说一下,PIX双罗盘是内置一个罗盘和外置一个罗盘不可两个外置)
进入地面站 配置/设置中的Full Parameter List 查找设置这两个参数值为1 GPS_AUTO_STITCH=1   GPS_TYPE2=1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保存参数退出即可。

楼主:
来几张安装图片.

楼主:
以左边GPS为主.右边为辅.不足20厘米

网友A:
还可以,我的apm,6m也差不多

网友B:
擦~~~看来传闻是真的,到时候也要来两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我的apm,6m也差不多

你的6M能达到20cm,我直播吃8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看来传闻是真的,到时候也要来两发~~~~

买买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6M能达到20cm,我直播吃8N

哈哈,别,具体多少厘米我也没注意,肯定也是看情况,天气,运气都有关系

网友:
单罗盘是吗

网友C:
不敢相信,你确定没用遥控器??

楼主:
嗯,双罗盘,内置和外置,不能两个外置.

网友D:
技术又进步了,折腾又要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相信,你确定没用遥控器??

身正不怕影子斜,能看到遥控器放地上的.而且用遥控器的话,多轴姿态会变.是个玩儿多轴的都可以看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又进步了,折腾又要开始了。

比我想象中简单得多,可能是我以前玩儿APM的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身正不怕影子斜,能看到遥控器放地上的.而且用遥控器的话,多轴姿态会变.是个玩儿多轴的都可以看出来吧{:1_ ...

呵呵,我也正要入一块M8N所以胡乱问了一下,楼主莫怪这下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正要入一块M8N所以胡乱问了一下,楼主莫怪这下放心了

没啥怪不怪,我们这是技术交流

网友E:
选择pix还是正确的吧..其实调试也没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pix还是正确的吧..其实调试也没多难

精度感人

网友E:
妥妥的..而且我就喜欢这样可静可动的手感..pix 想玩暴力没问题..想玩温柔航拍也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妥妥的..而且我就喜欢这样可静可动的手感..pix 想玩暴力没问题..想玩温柔航拍也可以调出来

完全赞同,昨天试了下。暴力温柔都可以。

网友F:
四个电机够我全套的了,30cm 呵呵呵.....

网友G:
看到pix这满头的插头我就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pix这满头的插头我就醉了

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个电机够我全套的了,30cm 呵呵呵.....

动力不算电调才399。效果感觉比E300好。

网友H:
哪个固件支持双GPS?楼主能给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个固件支持双GPS?楼主能给个连接吗?

3.2以上就可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动力不算电调才399。效果感觉比E300好。

apm2.8+6m 还不到这个价,土豪...

网友I:
同为pix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2.8+6m 还不到这个价,土豪...

那肯定。入门用的apm+6h

网友J:
请问双GPS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以上就可以啊。

是pix的固件吗?双GPS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为pix的帮顶~~

网友K:
赞一个!为什么不能用双外罗盘呢,是因为I2C地址冲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一个!为什么不能用双外罗盘呢,是因为I2C地址冲突了么?

双罗盘是一个内置,一个外置,貌似不能全部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双GPS是怎么实现的啊!?

看一楼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双罗盘是一个内置,一个外置,貌似不能全部外置

我知道啊,我是问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知道啊,我是问为什么不能

我也不知道

网友L:
感谢分享,有没有试过拔掉主gps 之后(模拟故障),是否继续显示卫星数量或者继续gps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分享,有没有试过拔掉主gps 之后(模拟故障),是否继续显示卫星数量或者继续gps飞行?

没试过,理论来说是会切换到辅GPS上。但是,双gps是选择星多的那个GPS,出故障自动切换到另一个。

网友:
pix是开源的么?我是新手,想入一个呢,可是需要在巡航的基础上进行添加控制指令,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2015-01-10):
楼主的GPS花了多少钱啊,需要改线吗?

网友:
楼主,你的telem2接的是啥模块?光流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6M能达到20cm,我直播吃8N

那你绝对要吃了哦。。。Ardupilot航点是一个2m直径的圆,只要进入这个就认为到达了航点了,呵呵,多试几次就好了。
话说8N你自备么?还是大伙凑钱多买几个给你吃?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你绝对要吃了哦。。。Ardupilot航点是一个2m直径的圆,只要进入这个就认为到达了航点了,呵呵,多试 ...

呵呵,人人都会跟你一样纠结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人人都会跟你一样纠结这个?

我不纠结的,我舍不得花钱给你买M8N吃呢

网友:
好久以前我按照这个方法也装了双GPS,但按理把主GPS用金属之物屏蔽了理应该转备用第二个,但不转。当然那时没有8n那么好的GPS了,我想跟GPS好坏没关系,它应该识别第二个备用的,对吧……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如果装8n,确实可以这样的自动转换,我马上就再买8n,我理解是这样,双GPS不是摆设的,魔友们有时间安装上了双GPS,自己按照我的方法测试下,是否自动转换 ,要是这样自动转换,我也准备装8n。

网友(2015-04-25):
我想请问各位大神,M8N怎么配置啊,我打开u-center,send之后,感觉没反应,所有项都是灰色的,是不是u-center版本不对啊?跪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6M能达到20cm,我直播吃8N

我说我的6m可以你真吃8n?

网友(2016-01-28):
你好,请问要支持双GPS,pix的固件用的是APM还是PX4/PXF?

网友(2019-05-10):
挖个坟。。。哎,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直观看到的精度是算法融合后的精度,m8n GPS原始数据水平精度在2-3m左右,垂直精度在3-4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