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半空中起落架突然自行落下一支

楼主(2014-12-08):
S900\A2\Z15。
求分析原因,弹簧按照说明书长度安装。 舵机行程已校准,半空中风力比较大,机身略有摇晃。

一侧起落架自行落下后,重新执行放下收起动作,起落架还是可以再次被收起的。

联系了客服说让返厂,太麻烦了。求分析原因,另外请问S900配的起落架舵机数据。

网友:
买翼龙的失落架也出现过相同问题,求解

网友:
大疆貌似故障比较多。我的S900+A2正常起落了六十多个架次。前两天刚起飞不到1米忽然就左右大幅度摇摆,随即左倾撞地,损失了BMPCC一个镜头。

网友A:
起落架一次电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一次电机故障

那是舵机

网友A:
哎,你确定那块的线没有松动或者别的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你确定那块的线没有松动或者别的什么吗?

调皮不是我发的贴

网友:
你是说只落下来一条腿?

网友:
弹簧拉紧一点就行。

网友:
收放脚架螺丝断裂

网友:
分享我的遭遇 揭秘 关于S1000【收放架】自由落下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57995

网友:
我也试过,检查脚架与舵机连接处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皮不是我发的贴

你最近飞了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解答,经过检查S900,特汇报一下情况:

1、舵机输出轴位置螺丝没有断裂,依然紧固。
2、起落架轴套螺丝正常,无断裂(QD新宇模友的S1000位置),而且我发现,这个部位的螺丝质量好差。。

S900的起落架舵机蛮难拆,得用L扳手来搞,或者整体拆卸。

如果我按rickyzhou 朋友的建议,把弹簧拉长2CM,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