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狗4 h3-3d背插问题

楼主(2014-12-08):
买了个背插发现直接可以充电 屏幕也有显示 完美使用 但是不知道地线怎么接 求大神... 以前那个帖子里那种背插和我这个好像不同 我不懂电路 不要喷我...

网友:
插上,找一个与USB或者HDMI插口外框通的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 谢谢回复

背插使用也一切正常呗?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美使用 我是银狗4

哦,好像黑狗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美使用 我是银狗4

银狗4不是有背屏吗?背屏可以取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狗4不是有背屏吗?背屏可以取下来吗?

不可以的...

网友:
那背插怎么弄

楼主:
还可以插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插一个啊

我的银狗还在路上,听人说狗4用不了,又买了个黑狗3+h3-3d不用任何改动就可以用吗?

网友:
银狗3,无损安装完成,图传还在路上,测试等待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 谢谢回复

LZ 请问你的是在X宝上买的侧插改背插吗?H3-3D搭载银狗4需要磨云台不,不磨方不方便按设置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美使用 我是银狗4

楼主楼主,你的银狗4装上后,飞起来拍视频正常吗?图传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楼主,你的银狗4装上后,飞起来拍视频正常吗?图传有影响吗?

完美使用的意思就是各方面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 请问你的是在X宝上买的侧插改背插吗?H3-3D搭载银狗4需要磨云台不,不磨方不方便按设置键呢?

不需要磨云台,完美使用

网友:
地线链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磨云台,完美使用

嗯 谢了 觉得银狗4性价比不错 手里还有垃圾两轴 改成手持也挂狗4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 谢了 觉得银狗4性价比不错 手里还有垃圾两轴 改成手持也挂狗4试试

我用智云手持挂银狗四,背屏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智云手持挂银狗四,背屏完美

土办法省钱,利用不上背屏了 、只有后面装个监视器上去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接地线

狗云台会有水波纹 接根地线就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狗云台会有水波纹 接根地线就没了

长姿势 那要怎么接,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姿势 那要怎么接,求教程

你是侧插还是背插?

网友:
我的也是侧插改的,地线的那头接到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侧插还是背插?

我的是侧插,但是准备改被插,看论坛很多人说,4改被插要原装屏操一下才能用 是这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侧插,但是准备改被插,看论坛很多人说,4改被插要原装屏操一下才能用 是这么回事吗

不一定 因为我的也是狗4  没插过原装屏幕 直接可以用背插 这个好像要看r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因为我的也是狗4  没插过原装屏幕 直接可以用背插 这个好像要看rp

好吧,我 想我 的 人品应该还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因为我的也是狗4  没插过原装屏幕 直接可以用背插 这个好像要看rp

那个地线怎么接,

网友(2015-04-14):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因为我的也是狗4  没插过原装屏幕 直接可以用背插 这个好像要看rp

楼主,我现在用精灵2+H3-3D+银狗4,现在是侧插,也想改背插,但听说X宝上的背插暂不支持狗4,请问你的背插在哪购的?方便私信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