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视频用什么软件编辑★★★★

楼主(2014-12-08):
请教下大家,用黑狗4拍的4K视频要用什么软件编辑才可以保持原画质?我现在用EDIUS 6,但输出最高画质只能是1920×1080格式,连截图也只能是1920×1080。画质大大降低。

网友:
EDIUS 7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没用过那么高的

网友:
Adobe Premiere Pro CC

网友:
4K分辨率的视频,家里的机器播放都够呛,编辑这个视频不敢想

网友:
别搞4k了,仅仅是分辨率上去了,况且现在的设备也不足以支持,1080用就挺好!

网友A:
先买台8核以上的电脑再说

网友B:
EDIUS可以设置4K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US可以设置4K编辑

我的是EDIUS6.02,预设最高只有1920*1080的,请教如何设置4K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EDIUS6.02,预设最高只有1920*1080的,请教如何设置4K编辑?

1920是 默认的,你可以自定义设置!

网友:
先上垃圾桶 再搞阵列  之后就简单了·········

网友:
反正就是不停的投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买台8核以上的电脑再说

不对吧 4k处理关键看显卡吧

网友:
LX88兄正解!先上垃圾桶+阵列~~~软件是小事~~

网友:
垃圾桶+fcpx

网友:
用After Effects  或4DX

网友:
先上垃圾桶+阵列~~~软件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