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AV250机架的选择和图传选择

楼主(2014-12-08):
迷上了最近越来越火的穿越机,逛某宝挑选机架,目前在这2款机架和图传中里犹豫,请高手指点,推荐下设备。机架:

这2款机架是不是在重量上有区别,其他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请指教。
图传我在 TS5823  TS832  TS835 这三款中做选择,那款适合以上机架,其距离有多远。我配套用的是锐视一体机。

网友A:
这两台是250,但不是QAV,第一台看似四肢关节处比第二台稳固,要看真机才行,没问题的话我选第二台。

网友B:
第一台空間比較少 , 電調只可在機臂 ! 第二台有電調層, 可把電調放在機底 !
如用TS832/835 , 因為圖傳體積比較大 , 建議用第二台機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台是250,但不是QAV,第一台看似四肢关节处比第二台稳固,要看真机才行,没问题的话我选第二台。

那真正的QAV250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空間比較少 , 電調只可在機臂 ! 第二台有電調層, 可把電調放在機底 !
如用TS832/835 , 因為圖傳體積 ...

前辈 我看你的帖子中240那款折叠穿越机 请问用的那款电机 银燕的2204能用吗 桨能用604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看你的帖子中240那款折叠穿越机 请问用的那款电机 银燕的2204能用吗 桨能用6045吗

你沒仔細看吧 , 我帖內二樓說朋了 >>> 电机是银燕1806/2280KV , 因240最大只可用5吋 , 1806 足够了 , 主要是这电机比较轻

网友C:
我用第二台,重量空间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第二台,重量空间感觉还不错...

电池用多大的  图传用的200W的那款吧

网友:
忘了说,图传我本来用TS5823 200mw,考虑重量只有7克,而且FPV穿越用不需要长距离,后来换了差不多重的AMOWAY 200mw配肥鲨,感觉AMOWAY的做工比较好,起码配的线都是屏蔽线...远距离我没试,穿越飞两三百公尺没问题!

网友:
第一款机架配1806电机.5045桨,玩贴地穿越.第二款机架轴距是280MM配2204电机,6046桨,玩中底空穿越.图传可以买AOMWY  200MW,但有点少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用多大的  图传用的200W的那款吧

照片上电池是2200mAh的,全重604克,1800mAh全重580克,28%~27%油门可以起飞悬停,悬停12分钟飞行10分钟!

网友:
昨天刚配一套,看我贴子参考参考

网友:
我是第一款机架配2204电机.6045桨,已经测试完毕.
第二款机架轴距是280MM配2204电机,或2206电机 6045/6030桨,这两款机架都可以玩贴地和中底空穿越,区别是轴距一大一小.

图传可以买AOMWY  200MW,配三四叶天线,但有点少贵!不过效果杠杠的,我地面拉距测试1.3无雪花,因为路到头了,就没继续测。桨要买碳的或5045/6045,
不能用乾丰6030坑人,空中断桨射出去像飞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空間比較少 , 電調只可在機臂 ! 第二台有電調層, 可把電調放在機底 !
如用TS832/835 , 因為圖傳體積 ...

电调尽量放机臂,否则暴力飞容易散热不好

网友:
不建议使用碳纤桨!动平衡不好!而且你的电机烂了桨都不烂 宁可桨烂了!电机换一个太贵!

网友:
同意换桨不换电机。。。

网友:
我心动了,我也准备装机,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