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转速控制高度是2D模式 固定转速后用大桨角度控制高度 ...
用转速控制高度是2D模式 固定转速后用大桨角度控制高度是3D,这么说对吗

楼主(2014-12-08):
这种6通机子是否也可以像小四通那样 用大桨转速控制飞机高速 一直不明白如果3d模式 油门摇杆变成大桨迎风的角度 那最后怎么关闭动力呢 表达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

网友A:
2D模式是什么………… 关闭动力可以切换到普通模式或者切熄火

网友B:
可以相同螺距提高转速的方式来实现更高的速度,
可恒定转速以加大螺距达更高的速度,
也可同时提高转速和螺距来提速。
(前提是动力跟得上,并在相对合理的转速螺距范围内)
至于关闭动力,可以是油门曲线的设定,或设定熄火开关。

网友C:
差不多 这么理解亦可以!

网友D:
即使2D模式转速和螺距也是可变的,楼主的理解有些片面~

网友E:
现在不管3d还是航线流行定速模式,就是转速不变,只通过螺距变化去控制升力,这样反应更迅速更灵敏更跟手,因为变螺距肯定比变转速来的快~

网友F:
打熄火开关就关闭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