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YA550

楼主(2014-12-08):
550机架我想用朗宇V3058电机580KV,请问用什么桨和电池效率或者续航最高?业余航拍

网友A:
4S电池12-13寸桨,电机限制了桨和电池,航时不会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电池12-13寸桨,电机限制了桨和电池,航时不会很长

我只要15分钟就够了,这套配置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要15分钟就够了,这套配置够了吧

2.5KG 4S5000肯定有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KG 4S5000肯定有15分钟

网友:
1238、1255、1355都可以

网友:
搜尋550的帖子.有前輩飛到21分

网友(2015-01-22):
这个配置加上狗台、山狗,应该不会超过2.2kg的,飞航线15分钟应该差不多架子太小限制桨,最大只能上12寸的
如果电机没买可以考虑380kv+6S电,力效差不多,总重应该控制在2.5kg以内,续航时间会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15分钟就够了,这套配置够了吧

我2212电机 3s5000 450以下机身 带云台也能飞18分钟 便捷性 成本 比你这个低多了

网友:
用8个18650bd,14寸桨,3805/380kv,飞45分钟(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