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屌丝版究极暴力改装。30元打造暴力耐摔120~

楼主(2014-12-08):
要暴力首先改电机,左图为原厂电机,右图自己绕,参数0.33MM线径绕9圈配合10T齿轮。或者0.35线径按2组8圈一组9圈绕配合9T齿轮。

要耐炸改碳纤维,主轴改碳纤维可以保护主齿轮不扫齿,尾轴本来就是易损件,改碳纤维可以保护伞齿,尾拉杆金属的太软锁尾性能太差必须改碳纤维,传动轴是唯一不需要改碳纤维的。尾传动轴金属的锁尾比碳纤维好。

重点来了,又要暴力又要锁尾必须搞定这该死的虚位超多的尾巴,注意中间那月牙形的定向版,传动轴下面有很大的匡量,塞上2段热缩管减少匡量很重要。尾舵机球头和球头扣天生虚位,解决办法在舵机球头上涂点502胶水。碳纤维尾轴很细再打孔很容易裂开,建议打个很小的洞用细铁丝穿过后直接用502胶水把尾轴和尾中轴粘合,强度没问题,炸鸡后取下最好用拉马伺候。尾旋翼个人感觉锁死了后锁尾效果比较好。尾拉杆改用碳纤维。个人试着改了个和支撑杆一样粗的尾拉杆效果很好,只要扩孔定向板就好了。全部改好后感度调到95%无金鱼。记得做好动静平衡。

脚架改成不死脚架。增加强度和高度。

电池和插座改成mini T插。头罩需要重新打孔。接受第一个旋钮建议旋转到1点到2点之间比较暴力。
所有改造成本极低,炸鸡损耗碳纤维件,由于足够暴力舵机齿轮扫齿难免。

网友A:
顶期待视频收藏有时间折腾。。
另外对于尾轴,传动轴,尾中轴傻傻分不清
主轴换碳纤?不好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期待视频收藏有时间折腾。。
另外对于尾轴,传动轴,尾中轴傻傻分不清
主轴换碳纤?不好换吧

尾中轴=连接2尾翼的那根
尾轴=连接尾中轴的那根

传动轴=尾杆中间那根

主轴碳纤维一点不难,只要一个废掉的大齿或旋翼头套在碳纤维棒上钻孔就不会裂开了。难点在自己绕电机,原厂电机太废柴了。

网友:
还是用1S电?

网友B:
三角改Y形直接上2s,力度好一些

楼主:
还是原厂电调,1S已经够爆了。2S炸鸡成本太高,尾巴原厂的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改Y形直接上2s,力度好一些

这个自己绕的电机改2S暴力到不行,还要换电调和尾舵机。增加成本。本方案为屌丝版改造。120这机1S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绕的电机改2S暴力到不行,还要换电调和尾舵机。增加成本。本方案为屌丝版改造。120这机1S足以。
...

師傅,可以賜教如何更換電機線嗎!!!

网友A:
尾舵不改?原厂抖啊

网友C:
楼主 帮我绕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不改?原厂抖啊

解决掉120尾巴虚位就不抖了,按我的重点改装下,锁尾杠杠的。感度95都没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帮我绕电机!

没问题,邮费自理,1S还是2S,尸体仅限线圈断的那种,手工费等你到手用过了看着随便给吧。私信我白天工作时间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