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航拍到外地,如果不开车,坐飞机,安检能过吗?

楼主(2014-12-08):
RT ,电池能上飞机吗?

还有飞机坐飞机,不好带呀。这个问题有认遇到过。说说经验

网友:
飞机还好...电池机场安检有规定的..大了的不能带..具体你需要查一下..或者自己贴标签去糊弄一下检查的...

网友:
很多地方禁止拍,小心!

网友A:
飞机找箱子装好就可以了,电池有规定,不能托运 ,随身带的也只能在160WH 内,你可以先把电池通过陆运运到要拍摄的地方

网友:
160wh 是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找箱子装好就可以了,电池有规定,不能托运 ,随身带的也只能在160WH 内,你可以先把电池通过陆运运到 ...

我是16000ma的格式,还有好几块,看来是没得法了哟?

网友:
论坛搜索 “上飞机 电池”,反反复复几十人问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16000ma的格式,还有好几块,看来是没得法了哟?

如果是6S电池的话,就是16*22.2=355.2wh

网友:
难搞难搞的波

网友:
如果能折叠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