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池突然掉电压问题,有知道的朋友能讲讲吗?

楼主(2014-12-08):
昨晚准备给精灵2电池充电,因为今天准备出去飞。平时都是两格电保存,差不多百分之五十几。我想着用一点在冲,就给飞机上电,在家里客厅飞,开机什么的一切正常。不过刚一飞起来,没到二十秒,就开始红灯狂闪(就像低电压百分之十五那种样子),当时电压显示10.4V左右,电量百分之47。降下来后灯又恢复正常的黄灯慢闪,电压也瞬间恢复到11.3V,电量依然百分之47。然后我反复又飞了一次,也和之前一样,一飞起来几秒钟就开始狂闪红灯,降下来就马上恢复正常。我就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了,是电池坏了吗?     我是7月份买的,原装的电池,平时差不多一周飞一次,都是半电保存的,飞之前一天才充满,以前没这样过,还有电池也从来没有鼓***,真是很担心。希望有同样情况的朋友讲讲是怎么回事,如果坏了就不用了,免得出去飞摔下来炸到人就麻烦了。

楼主:
电池从来没有  鼓 。 包  。    过为什么打不出来  ?   ==

网友A:
检查探针和触点,最近老出这种故障

网友:
天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探针和触点,最近老出这种故障

每隔一段时间就检查了的,而且都是放买的精灵包包里面的,只有等下午再低空试试那块电池才知道了。

楼主:
那遇到这种是该继续看电量飞呢, 还是立马降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遇到这种是该继续看电量飞呢, 还是立马降落呢,

看电压吧,单片低于3.5必须降落的

3.5x3=10.5v

也就是10.5v得降落,电量显示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
不晓得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压吧,单片低于3.5必须降落的

3.5x3=10.5v

您的意思是可能电量因为太冷而是虚电量,实际上没那么多(百分之47) 是这个意思吗?  那这种算是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可能电量因为太冷而是虚电量,实际上没那么多(百分之47) 是这个意思吗?  那这种算是坏了吗  ...

这块电池存放了多久? 过久的存放可能导致虚电。
天冷也会使电池使用时间变短。 天冷出门飞的话,切忌飞高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电池存放了多久? 过久的存放可能导致虚电。
天冷也会使电池使用时间变短。 天冷出门飞的话,切忌飞 ...

一个星期吧,我最多放过两个星期, 一般都是一周就飞一次,  这快电池是7月份买的, 和飞机一起买的, 都是半电保存的, 没慢点存放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星期吧,我最多放过两个星期, 一般都是一周就飞一次,  这快电池是7月份买的, 和飞机一起买的, 都 ...

可能是存放过久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存放过久导致的。

两周也算长时间了,但是我是按说明书两格电保存的嘛,- -  如果这样也坏, 那真郁闷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后来吧电芯换了就好了

网友:
天气太冷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楼主所在的地方气温低的原因吧

网友:
電池固件好像可以升級!試試吧!
論壇看過很多類似問題?

楼主:
昨天晚上充满电在家里又测试了一下,又正常了,满载云台狗3和图传和MINI IOSD  一共飞了十五分钟,落地还剩下百分之20的电量,电压10.7V,提示灯也是百分之三十那种第一次慢闪红灯报警,我降落的时候还没有刀快闪第二次报警。 我准备多测试几次再看看情况如何,我估计也是温度关系导致了电量的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低温条件下,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反应活性会降低,内阻也会增高,容量会下降。
所以表现出来的 ...

谢谢技术讲解

网友D:
我的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电池到41%左右红灯爆闪自动降落,还好没飞远。充电好了又正常了,想想也可能是气温低的原因吧

网友:
智障电池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电池到41%左右红灯爆闪自动降落,还好没飞远。充电好了又正常了,想想也可能是气温 ...

今天充好电出去试了一次,没有问题,应该就是温度的原因了,我在重庆,前两周都有十几度,这两天突然降温。只有五六度了,估计是这样的原因吧。

楼主:
很大的雾,重庆这边应该不是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