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飞行聚会 固定翼比赛项目规则

楼主(2014-12-08):
本趣味赛规则旨在为了让更多的模友参与其中,本规则从设计角度考虑了大多数小尺寸固定翼玩家,规则限制不到位的地方,请各位模友理解。
转载请注明 陕西梦想飞行航模俱乐部

参赛飞行器除直机的陀螺仪和多旋翼的飞控外,固定翼飞机不能安装飞控等其他辅助设备。
固定翼类项目
本项目的比赛仅限于固定翼类飞行器参赛(包括垂直升降的固定翼),多旋翼、直机不在参赛范围内,赛事开始后,赛场内只能参赛者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其他人员不得入内,以免造成安全隐患。
1.定点着陆
内容:电动固定翼降落在靶心周围。
限制:必须在2分钟内完成起飞,着陆,一旦接地就算着陆。
计分:以机头距靶心中心点位置距离最短的获胜。
2.穿越龙门(多旋翼可以参加)
内容:按照规定飞完航线(绕点)后,穿越龙门。
限制:飞机触地无成绩。
计分:以1分钟内穿越次数最多的为胜。
3.贴地飞行
内容:穿过3米高的标线,进入下一轮比赛,每轮比赛降标线0.5米。最后0.5米每次降0.1米。
限制:参赛选手按次序起降穿过标线,飞行中接触地面或标线无成绩。
计分:多轮比赛后已通过最低标线的为胜。
4.电池过放
内容:电动固定翼留空耐力赛。
限制:电池容量不得超过2200mah,起飞重量(能达到起飞标准的重量,含电池)不小于600克,必须统一在10秒内完成起飞,飞行中接地就算着陆。
计分:留空1分钟折算1分(不够1分钟的按秒算,1分钟约得0.6分);最终降落到指定区域加5分。以最高得分为胜。
5.团队空战
内容:按照参加人数抓阄分AB组,AB两组飞机各尾部携带2种颜色的彩带3米,在20秒内完成起飞,在固定飞行区域内任意啃咬对方彩带。
限制:飞行中触地无成绩,不能飞出比赛区域。
计分:计分按照以下先后顺序判断。A若比赛期间没有一架飞机的纸带被剪断,该比赛的获奖者为最迟降落的选手;B若比赛中有彩带被剪断,剪断者加1米彩带(加分项),最终以降落后那种颜色彩带总长度最长为胜方得团体奖;剪断对方加分最高的得个人奖。

网友A:
建议这次定点着陆确定好是以机头为标准。如果像上次按电机头,有的飞机是腰推尾推,现场改变条件的话不太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次定点着陆确定好是以机头为标准。如果像上次按电机头,有的飞机是腰推尾推,现场改变条件的话不太好 ...

本次就是机头
<

网友A:
电池过放比赛现在几s吗?可以几块电池并联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过放比赛现在几s吗?可以几块电池并联吗?

不限芯数 容量不能大于2200毫安时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限芯数 容量不能大于2200毫安时

谢谢,还会有直升机和多旋翼组的比赛吗?
<

楼主:
有。待公布
<

网友B:
1)电池过放比赛的计分方式以时间记是否更合适? 2)降落时的加分如何折分才公平?请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池过放比赛的计分方式以时间记是否更合适? 2)降落时的加分如何折分才公平?请考虑!

解释:留空时长肯定是大翼展滑翔机留空最长,所以地面降落区的直径限制了大翼展滑翔机,相当于1,不能轻于600g,2,电池不管几s不能大于2200mah,3,鸡翼不能太大。

计分这样可以 例如我留空2分20秒 就是2.2分,2分58秒算2.58分。

谢谢提议,趣味活动规则不能太详细,哪样参与面小 没趣味可言了。
<

网友B:
期待比赛时间、地点确定的通知。到时要去捧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比赛时间、地点确定的通知。到时要去捧场的!

老船长不经常在群里?

元旦假期的第2天 白鹿原 秦灞庄园

网友:
我是独行侠,总是单飞,不常在群里,但总在关注着。

网友:
多旋翼也可以参加穿越龙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