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650飞越四轴机架 配什么动力和电池合适

楼主(2014-12-08):
naza v2 650飞越四轴机架 配什么动力和电池合适,哪位大神推荐下

网友A:
一直用4225 KV610 1238 1355 4S 5000

网友:
3508就够了

楼主:
2216 KV800的可以用吗

网友B:
2216拉力不够,但是可以飞起来,但是比较吃力
你要飞行时间长还是拉力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拉力不够,但是可以飞起来,但是比较吃力
你要飞行时间长还是拉力大呢

要飞时间长呢,

网友:
建议41XX的电机,低kv值,6S5000左右电池,15寸桨,25分钟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飞时间长呢,

16000电池
貌似可以飞58分

网友:
朗宇的4108kv600可以,加上好盈飞腾30A电调,配1238桨,配4S5000电池,我们这里有这样配的,不错

网友:
朗宇4112,400KV,好淫铂金30A,1555桨,一直在用的动力套

网友:
3508 上1447 4110上1555 1552 电池上个6S1W

网友:
朗宇4110s kv340
17寸桨
8000mah 6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4225 KV610 1238 1355 4S 5000

起飞重量多少,续航时间多少?也想配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续航时间多少?也想配一台

加云台2KG多点 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