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锂电池是否老化

楼主(2014-12-08):
我是6s 15000的电池。1.每次充电充满了后 过不了半天电压就从25.1降到24了。电池是否已经老化。
2.还有就是我的pl6充满后 电压现实全是4.2.可是用电笔测试 由上升的顺序第一片电池只有4.16最后一片才是4.20。是充电器问题吗?
3.电池时间久了在飞行时电压是否会在3.8时突然断电?我的摄像机电池老了会开机十分钟突然断电(彻底没电,所以有次担心)

网友:
来学习的,坐等高手解析。

网友A:
快 速冲完成后放半天下落电压是可能存在的。1C冲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可以说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 速冲完成后放半天下落电压是可能存在的。1C冲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可以说是老化了。

我是1c充电。老化电池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还有就是电池在低电压时忽然掉电?

网友:
电池老了

网友:
我是新手 路过看看 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
一充就满电压,一用就低电压,可以肯定电池老化了。

网友B:
摄像机电池里面有保护板的,所以低于2.85V保护板会立即关断输出的,航模电池没保护板不会马上没输出的,不过低于3.6V时曲线下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机电池里面有保护板的,所以低于2.85V保护板会立即关断输出的,航模电池没保护板不会马上没输出的,不 ...

网友:
充完后掉压、各电芯有压差,就说明电池老了。

ls说的对,航模锂电池不会突然断电。

网友C:
内阻应该是个很好的指标。

网友:
简而言之: 不如以前好使了。

网友:
用凯赛充电器看电池内阻就知道电池是否老化。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imdd9O&id=39012942696

网友:
凯赛CASAL系列 RC充电器是专为模型电池而生的充电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应该是个很好的指标。

是啊,但目前好像还没有关于模型电池内阻测试的东西,如过有就更好判定了,内阻只要不行,直接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