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购精灵2v, 昨天炸鸡. 传感器失灵, 无法高级校准.dji售后请进

楼主(2014-12-08):
双11到手飞了有10多次都毫无问题, 也没有修改过任何参数, 精灵甚至没有连接过电脑!昨天在坡度地面起飞. 刚解锁, 就直接自己加油门翻跟头了. 卸掉浆, 之后再启动, 有时候可以启动, 有时候启动不了, 红灯3闪,提示传感器误差大. 手机可以正常连接精灵2v.  明明静止的, 显示速度8米/s 10米/s  40米/s  . 判断是传感器故障. 连接电脑. imu基础校准的按钮是灰色的. 按照提示只能进行高级校准. 但是始终没法校准过来. 进度条差不多每次都是停在95%的位置不动. 郁闷至极! 放窗口冷却半个小时, 重新高级校准. 一插电脑还提示温度高, 让过5分钟尝试. 疯掉! 早上咨询400. 让返厂... 我去啊!!!dji 是坑啊

网友A:
把鼠标移动到问好上应该有数值范围介绍,印象中陀螺仪的模值没有这么高吧,你的是不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B:
貌似每次都会提示温度过高,我是拿风扇一边吹着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是每次高级校准都提示温度过高什么5分钟后再试,我都放了24小时拿出来校准 还是提示温度过高,搞什么飞机 但是我进度条不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每次都会提示温度过高,我是拿风扇一边吹着的,楼主可以试试

你也是进行高级校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进行高级校准吗

嗯,它提示温度过高,那我就拿风扇一边吹着,等10分钟左右它就校准完成了。

网友:
楼主掉坑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移动到问好上应该有数值范围介绍,印象中陀螺仪的模值没有这么高吧,你的是不是陀螺仪坏了

楼主知道陀螺仪坏掉了还用得着在论坛问吗 你这个回帖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它提示温度过高,那我就拿风扇一边吹着,等10分钟左右它就校准完成了。

你为何不试试把机子用塑料袋包装好塞进冰箱十分钟后试试呢。。你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

网友:
双12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为何不试试把机子用塑料袋包装好塞进冰箱十分钟后试试呢。。你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

有钳,任性

楼主:
售后出来说句话啊

楼主:
售后不出来, 帖子不能沉

网友D:
不好意思,帖子太多,没能及时回复你,看了你的情况介绍,首先跟你说一下,飞行器起飞之前,必须放在平稳的地方进行起飞,放置不平的情况下,传感器误差会过大,导致飞行方向偏移坠机,现在你的机器只能返厂检测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帖子太多,没能及时回复你,看了你的情况介绍,首先跟你说一下,飞行器起飞之前,必须放在平稳 ...

可是如果传感器误差大不应该没法启动电机才是吗? 我是等指示灯搜到6颗星变绿后解锁. 没有推油门, 解锁它就直接自动加油门, 栽倒在地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法用调参软件的高级校准来校准各个传感器.. 除了返厂, 还有办法可以自己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取决你当时的情况,幅度过大传感器会误差过大警示并无法启动电机,如果幅度小放置面不平还是会有 ...

我没有推油门, 只是解锁, 它就自动加油门然后翻跟头倒地了. 起飞高度不到1米. 这样的情况也会摔坏imu? 机器我已经寄回!如果这种情况都会导致imu损坏, 是否你们的传感器质量太差?

网友E:
精灵甚至没有连接过电脑!

你错就错到这了。新的4轴到手,第一步就是应该做各种校准。发射机校准要做2次,然后做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然后每一次到飞场,第一块电起飞之前,做电子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甚至没有连接过电脑!

你错就错到这了。新的4轴到手,第一步就是应该做各种校准。 ...

我仔细看过说明书, 没有要求收到必须要先连接电脑. 之要求校准指南针即可 . 不是吗? 而且明明飞十几个起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过说明书, 没有要求收到必须要先连接电脑. 之要求校准指南针即可 . 不是吗? 而且明明飞十几个起 ...

只是建议,不解释

网友F: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收费保修?你是dji的人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收费保修?你是dji的人嘛...。

楼主有消息了吗?免费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消息了吗?免费修的吗?

有消息了. 主控有问题. 客服说免费保修. 现在在排队等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消息了. 主控有问题. 客服说免费保修. 现在在排队等修.

我来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