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云台低温环境不输出画面

楼主(2014-12-08):
车里暖和10分钟,出来飞1分钟不到马上就只有osd没有画面,然后接着暖和,周而复始,问题是温度也不太低才零下5度
请问一下技术是什么问题,排除了iosd问题,因为直接连接图传也没有画面

网友A: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排除机身问题,hdmi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排除机身问题,hdmi的问题

请问楼上温度多少呢?我这里现在回升到零下1度了,依然不行,昨天在家零上的时候好好的

网友B:
很多电子设备 ,都对环境温度有要求

网友:
零下1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子设备 ,都对环境温度有要求

是啊,以前z15 nex系列的不这样呢
北方的朋友可以跟帖统计一下吗?看是普遍还是个案,麻烦大家了

网友:
最低0度飞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C:
降温以来  还没飞过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温以来  还没飞过  明天试试!!

谢谢兄弟!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好多人遇到了,大疆表示,云台可以在零下10度到50度之间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零下几度就没有图像了 不知道是GH4的原因还是大江的云台原因

网友:
零下几度,加上风吹吹,散热就不止几度了,是户外用,然后用室内指标,不科学。

网友:
DJI的意思就是让你们冬天休息!赚了1年的钱了

网友:
昨天哥们在零下16度飞高一,挂的GH4 ,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零下几度就没有图像了 不知道是GH4的原因还是大江的云台原因

确定与gh4相机无关了,我把飞机放在室内,相机放在室外冻上然后挂上去测试结果输出正常,反过来相机室内,飞机出去冻着再试验则没有画面
应该是hdmi-av转换板的问题,零度以下就绿灯常亮或者红灯了,只有温度上去才能正常闪烁黄灯
希望大疆尽早出一个解决方案,出个v2转换板给用户们换上

网友:
一直以来都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我的是个案。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希望DJI赶快出来给个解决方法。我的2个云台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DJI赶快出来给个解决方法。我的2个云台都有这个问题

奇怪的是,我给hdmi-av转换板做了很好的保温,但情况没有一丁点改善,然后打电话给大疆,按照建议把陀螺和gcu也做了保温,依旧不行,零上2度,坚持十几秒钟就没有画面了
只要不断电把飞机拿到空调车内,一分钟就能恢复
现在实在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把转换板的保温做得非常好了,茫然了
望大疆重视一下这个问题,不要一咨询就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反馈”,做个低温测试是有多难!

网友F:
DJI就没有考虑过北方用户的情况,他们公司在南边温暖如初!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JI就没有考虑过北方用户的情况,他们公司在南边温暖如初!嗨

北美可比中国大部分地区冷,欧洲主要国家更是纬度不低于东北了,这些都不伺候了?

网友:
还是去零度吧。货如其名

网友:
保暖试下

网友:
大疆的零下10到零下50度存在很多水分

楼主:
分别对av转换板,陀螺和gcu 都保温过了,没有改善,其中转换板用了一个小水袋包覆保温效果非常好,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做了
起飞前用电吹风加温吹透,依然只能管十几秒,降下来转换板部分都是热的,怎么这么敏感,跟故意装了个温控开关似的
热切期盼大疆技术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给hdmi-av转换板做了很好的保温,但情况没有一丁点改善,然后打电话给大疆,按照建议把陀螺 ...

关于这个问题,我给DJI打过的电话不下10个,得到的答案也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看来他们给每个人的回答都是这样。

网友G:
哥们,我是最早一批Z15 5N  从深秋开始就不能用了 DJI 以前针对我们这个问题出过一个小电路,接在云台和IOSD之间 反应是 有的用户接上了问题解决。有的问题依旧! 我就是问题依旧的!   我还发现很多是问题依旧的!后来也不了了之了!我现在进秋天就歇菜了!噢而 F550 GOPRO 飞一下,我是辽宁的  现在真的很冷,电池啥的也不给力!所以停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我是最早一批Z15 5N  从深秋开始就不能用了 DJI 以前针对我们这个问题出过一个小电路,接在云台和IOS ...

5n云台也存在低温问题吗?也是没有画面吗?底部信号灯是绿色还是红色呢?

网友:
只说明一个问题,dji的技术人员核心也跑的差不多了,原来5n云台的 温补算法,现在都搞不定了。dji现在的信条,估计就是 技术好 不如忽悠的好。公关营销第一,技术靠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5n云台也存在低温问题吗?也是没有画面吗?底部信号灯是绿色还是红色呢?

绿色  最早的云台就有低温问题  应该是没有彻底解决!现在的新云台还有这个问题  视乎大酱不在乎北方地区的应用!~~~

网友(2015-01-24):
今天实验了下,2度就没画面了,一直是白画面。很无奈。记着之前的gh3云台在0度左右都没问题

网友:
。。。原来是温度的原因哇,,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需要dji来解决,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2015-03-06):
两套云台都这毛病,一台亮红灯(返修过一次,问题依旧),一台亮黄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以前z15 nex系列的不这样呢
北方的朋友可以跟帖统计一下吗?看是普遍还是个案,麻烦大家了

我的12年的S800 Z15 到现在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天气一冷  马上停飞!!!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