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内置接收机使用疑问

楼主(2014-12-08):
A2飞控可以和华科尔的F12E遥控配对吗?如果不可以求教如何连接外置接收机?

网友A:
华科尔这种东西怎么都不会进入大疆的法眼,怎么可能配对上呢

网友B:
都用A2了,换FuTab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这种东西怎么都不会进入大疆的法眼,怎么可能配对上呢

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A2了,换FuTaba吧

在纠结T8FG那还是14S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纠结T8FG那还是14SG??!??!?!?

有钱就14 没钱就T8  T8性价比高 14功能多 接收机通吃 有回传 有多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就14 没钱就T8  T8性价比高 14功能多 接收机通吃 有回传 有多轴模式

十分感谢

网友D:
a2接收機好像只支持FuTaba jr的不適用更別說華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2接收機好像只支持FuTaba jr的不適用更別說華牌了

恩,准备入手14S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就14 没钱就T8  T8性价比高 14功能多 接收机通吃 有回传 有多轴模式

请问多轴模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