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雕刻机刻出来的圆像被揍过的一样

楼主(2014-12-08):
如图 中间一个圆  下面一个圆 都是歪的 刚刚出现这个情况 以前是好的 求高手帮忙告诉是哪里出了问题 走直线是好的

网友:
回差或掉步了

网友A:
是碳板不?白瞎了。螺丝松了吧。

楼主:
怎么解决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碳板不?白瞎了。螺丝松了吧。

不是碳板 螺丝也没送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电脑坏了

网友:
丝杆有回差了。

网友:
丝杆有间隙就有回差了,换新的丝杆或螺母

楼主:
请问螺母这那里,是不是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