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求教:蓝宇 ASW28 2.6滑翔机

楼主(2014-12-08):
正在飞凤凰模拟器,模拟器里最后一款滑翔机和蓝宇 ASW28 2.6一样,除了没有起落架,感觉还比较好飞。

蓝宇 ASW28 2.6实际好飞吗?        我看淘宝价格还算能接受,但是销量很小啊。

只想要一个带襟翼外观漂亮的,不飞就挂在家里当摆设。

楼主:
需要飞的慢一点,休闲飞行。

网友:
还算好飞吧

楼主:
谢谢哈,拆卸方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拆卸方便吗?

拆比较方便,,装的时候略麻烦,,我每次拆装都要10多20分钟

飞行很稳,特别稳,,抗风性能略差,风大的时候转向必须顺风或者以近乎满油门的状态才能逆风转向,我是用3S飞的,好像4S动力会强劲很多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比较方便,,装的时候略麻烦,,我每次拆装都要10多20分钟

非常感谢,我去进一个来玩玩,希望以后多交流

网友B:
那我就毒一下你吧...
不要跟炭千的機來比較, 那是沒意義的,級數跟價錢相差太遠.
以這個價位來說還是對得起大眾的.

機翼沒有太多補強的空間,T 尾可以自己加插一些炭桿再補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毒一下你吧...
不要跟炭千的機來比較, 那是沒意義的,級數跟價錢相差太遠.
以這個價位來說還是對得 ...

网友:
超级好,就这个价格而言。拆装需10分钟左右。不要用原配动力,自己配个朗宇2216动力就够了。4级风中正常飞行。放襟翼可在标准足球场(周围有10米高楼房)降落。飞行速度不算太慢,特别是降落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速度,否则副翼会不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比较方便,,装的时候略麻烦,,我每次拆装都要10多20分钟

抗风还是很好的,转向没必要大动力,俯冲加速就能转过来。原配电机太差了,动力严重不足,换2216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抗风还是很好的,转向没必要大动力,俯冲加速就能转过来。原配电机太差了,动力严重不足,换2216就好了
...

2216 ,,KV配多少呢?我是用的原厂的4023,,动力确实感觉捉急

网友:
我也想买架玩玩

网友(2015-01-14):
引用 网友A:
2216 ,,KV配多少呢?我是用的原厂的4023,,动力确实感觉捉急

1250吧,一般都是这个kv

网友:
楼主加油,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2021-07-19):
在油门动力足的时候稳定性极佳,滑翔飞行时油门还是要给的,30%左右的油门,着重注意t尾的加固,这个t尾设计鸡肋了,不过整机外观很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