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和电机电线是焊接还是用香蕉头

楼主(2014-12-08):
我正在组装一个250穿越机,快组装完成了。目前正在考虑电调和
电机
的接线方式,是直接焊接在一起呢,还是使用香蕉头。所有香蕉头重量测了一下,大概20克,这会对机架的性能有很大影响吗?
请提供经验指导,谢谢。

网友A:
全部含在一起啊 重量能轻就轻

网友B:
焊接可靠

网友C:
香蕉头没意思 , 直接焊接比较简洁可靠

网友D:
马达接线要确定方向后再焊哦。

网友D:
我是买了块4合1板全重约20G等于2个电调的重量,就是小贵

网友E:
直连好,不相信香蕉头。

网友F(2015-01-11):
直接焊吧,我是焊了,就是麻烦点。

网友G:
直接焊死

网友B:
我的都是直接焊的

网友:
焊接的心理有底

网友H:
我是焊的

网友I:
250还是直接焊接,毕竟12组香蕉头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网友J:
直接焊接吧,20克很多了。

网友K:
焊接好!我原来是用香蕉头,由于接触好,炸鸡过!所以还是焊接好!

网友L:
焊,牢固,轻,注意好走线结构,保证炸机臂以后能简便换。

网友M:
必须是焊接啊,香蕉头增加接触不良的风险,长度稍留点富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