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2自带的遥控器可以实现刷锅吗?????

楼主(2014-12-08):
精灵2自带的
遥控器
可以实现一些高难度的操作吗,例如刷锅、飓风 ?????
请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技术了,飞机设置手动模式,翻跟头都可以的

网友B:
刷锅用GPS模式最容易刷 要大范围刷均匀需要练习

网友C:
同时内掰杆或者外掰杆就是啊

网友D:
可以刷,但是小直径不容易,因为转向太灵敏了.....我现在航向角感度降到80,小心点儿刷15米半径是极限了,估计还是技术不到位

网友E:
请问"
飓风
"是什么技术啊?是直机的术语吗?求普及下知识啊

网友F:
刷锅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就是灵敏真的很高 刷一次锅的半径一般在15m到22m之间不等 有的时候没刷好 半径还会再大 刷锅的时候找个空旷的地方 多试试 而且不要转向太快 控制好速度 基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G:
比直升机好刷

网友H:
同问何为“飓风”?

网友I:
楼主您好,
不推荐去刷锅,飓风。谢谢。

网友J:
感度还得降,感觉不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