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12-08):
飞越无副翼空机+舵机KST215+KST515尾舵】+好盈40A铂金电调+花牌3S马达3860KV+黄金战士K8三轴陀螺仪    新手选购这一套怎么要啊  有没有需要改改的地方呢。还有问问各位大大,模拟器上的3D螺距曲线设置多少啊?麻烦直接说3个点 百分比的点,谢谢· 控是天7 模拟器是凤凰5.0

楼主:
再请教下   天7控熄火设置要怎么设置成多少?控制开关是哪一个。

网友:
空机可以考虑富丽的,飞越心思都转多轴了。

网友:
螺距就是一条斜线,油门一条直线,普通模式油门是略微向上鼓的圆滑抛物线,螺距建议设定为-3到+12的一条略微向下鼓的抛物线!熄火开关自己习惯,一般是左手,油门就是最低就可以了!

网友A:
螺距用百分比不好说,每台飞机都不一样!比如舵机臂长短,舵机行程量大小等等!建议用螺距尺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用百分比不好说,每台飞机都不一样!比如舵机臂长短,舵机行程量大小等等!建议用螺距尺量!

我说的是在模拟器上面的3D螺距曲线 模拟器上面没办法用螺距尺去量啊。。。。

网友:
配置很好了

楼主:
真的哇 为什么一定要5个字才能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在模拟器上面的3D螺距曲线 模拟器上面没办法用螺距尺去量啊。。。。

模拟器更简单了,你螺距在模型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最大 最小 中点螺距的!

网友:
把空机换成富丽465,如果没体验过3S就直接上6S,电池、电机换6S

网友B:
这套配置不错,跟我的是一模一样,慢慢飞去吧,挺好的。就是还有几个事跟你交代一下,1.天7的控没用过,都这配置了换个好点的控吧。2.有点升级件你可以考虑换一下,尾双推看看换一下吧,还有几个金属件最好也换换,像电池底下的金属板(极力推荐换了,电调在里边散热好),头罩底下的卡扣,放陀螺仪的金属导轨,放尾舵机的金属架,尾波箱也可以换换,尾桨夹也可以考虑换换,上述这些都是我已经换的了,你自己斟酌一下需不需要就可以。3.3d曲线,如果你真是新手就先航线吧,3d曲线回头在说吧。大概就这些,这可都是亲身体验提的建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配置不错,跟我的是一模一样,慢慢飞去吧,挺好的。就是还有几个事跟你交代一下,1.天7的控没用过,都 ...

谢谢,受教了!

网友C:
还是 建议 上富丽465或450L 电池6S 毕竟这台直机基本要陪你到倒飞航线。

网友:
哪里人 加群聊

网友:
这套配置 直接上个 花牌6S 电机  一步到位!

网友D:
天7在熄火设置里面,具体百度很多,开关左手控顶那个,建议螺距不开3D -2 0 12  开3D -12 0 12

网友E:
楼主配置居然和我一模一样

网友:
6S电调电流小,温度低,耐用性要好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配置居然和我一模一样

哈哈,飞起来感觉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7在熄火设置里面,具体百度很多,开关左手控顶那个,建议螺距不开3D -2 0 12  开3D -12 0 12

不开3D-2012开3D-2012什么意思

楼主:
新疆阿克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更简单了,你螺距在模型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最大 最小 中点螺距的!

模型设置里面全是英语看不懂呢。。。能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 建议 上富丽465或450L 电池6S 毕竟这台直机基本要陪你到倒飞航线。

飞航线飞越450还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设置里面全是英语看不懂呢。。。能详细点么。。。

我是中文版,英语单词里的字母我全认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中文版,英语单词里的字母我全认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也是中午凤凰5.0但是模型编辑里面是英文啊。字母我也认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中午凤凰5.0但是模型编辑里面是英文啊。字母我也认识。。。。。

不用管了  模拟器默认都是最大12.5   中间 0!  你想要调悬停模式曲线就在控上面调,  你自己算  0到100,一共是12.5度,  多少是一度?很好算的!  油门你就自己根据手感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了  模拟器默认都是最大12.5   中间 0!  你想要调悬停模式曲线就在控上面调,  你自己算  0到100 ...

悬停模式螺距曲线是多少至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悬停模式螺距曲线是多少至多啊

以我的为例!如果是450, 熄火降落想要达到足够的转速,螺距至少要-3度,所以我就是最低-3,最高90-100都可以,中点大概+2就可以了,尽量让曲线成为平缓的,慢慢往上走的,略微凹陷抛物线!  油门恰恰相反,最小0  最大根据需要,如果不太会,就直接100,然后曲线是略微向上鼓的抛物线,这样飞悬停极好控制,而且大风吹来也不怕,因为有负螺距,飞机很容易就能下来!  熄火的螺距和悬停模式设定一样,否则切熄火的时候,飞机会突然往上或者往下走,这样设定主要是怕新手紧张,万一控制不了了切了熄火,能最大程度,减轻炸鸡!  甚至高空熄火降落时候,直接切熄火,螺距到底,刚刚好达到转速,而且高度不会猛的下,快落地瞬间提一下螺距,基本可以落下来,不过最好还是用速度抵消下降率,小速度滑行降落,但是一定要光滑的地面!

网友:
上来就问3D的事,有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为例!如果是450, 熄火降落想要达到足够的转速,螺距至少要-3度,所以我就是最低-3,最高90-100都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