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自紧,换9450会怎样?

楼主(2014-12-08):
如题,打算双12买几幅桨,除了调节感度外,是否电机拉力完全不够?

近期太冷了,基本停飞了。

网友A:
电机拉力足够,换上效果会很好,夏天的时候注意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拉力足够,换上效果会很好,夏天的时候注意温度就可以了

层主确定?精灵1是2212  真有效果回头我也换个试试

网友C:
力道是有了,飞着也快了,就是比9443费电,缩短了留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确定?精灵1是2212  真有效果回头我也换个试试

试过的,精灵在四川壤塘3400米海拔,飞行没问题,就是时间短。飞到60%电量自动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道是有了,飞着也快了,就是比9443费电,缩短了留空时间

也就是目前轻负载的情况下,精灵1 还是9443最适合远途FPV了? 我目前还是用220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