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配个时速180公里,负重量2公斤,以电池为动力,求配置。

楼主(2014-12-08):
股市挣钱了,赶快把钱花掉,不然过几天又成别人的钱了。

想升级大点的飞机,弄个速度每秒50米,控制半径5公里,能挂载2公斤重物的固定翼,以电池为动力,能飞十分钟以上的飞机,不包括控和电池,一万左右,别超太多。

求高手给个配置。

网友:
听着就已经很牛逼了!不懂,帮顶!

网友:
要实现这目的,用电的很难!
楼主是要干嘛呢?

网友:
楼主这是要巡航导 弹的节奏么...

网友:
电池的话够呛 油的可以试下

网友:
先不说速度。。

要半径5公里,这肯定是超视距飞行,需要挂载图传,相机等

然后是续航,如果不追求速度的话,10分钟是可行的,但如果追求速度,我想就算油机也坚持不了(一直全油的话)

所以,民用的应该没有这个现成产品- -

网友A:
估计这个帖子已经被人盯上了。。

楼主:
油动的实现这个很容易,可我们吉林这个地方老冷了,冬天油机点火太麻烦,另外油机振动大,影响拍照效果,所以想弄个电的。

两公斤的挂载就是给相机、相机舵机云台、拍照控制电路、图传、摄像头、图传电池等小零碎预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帖子已经被人盯上了。。

哈哈,不能吧,我在山沟里飞,不会把我抓起来吧。

网友:
要是在北方的冬天的话用电的估计也悬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体验战机在山脊穿梭的感觉啊?

网友:
jc叔叔会请你喝茶的。。。你那还算航模吗。。。负重200克、飞500米还差不多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很大胆,我支持!
我也想做这样的灰机,甚至比你的理想还大,还远。。。。。。。

网友C:
你说的这些要求,别说一万元,十万元也钱也达不到你的要求。肯定的是航模设备是到不了的!本人玩FPV也有5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很大胆,我支持!
我也想做这样的灰机,甚至比你的理想还大,还远。。。。。。。

我这不是理想,就是要上马干了,小固定翼飞机玩的不过瘾,多轴的腻了,穿越机玩的走路直打晃,早就想弄个大点的高速机。

股市这两天把我放进去多年的钱还回来了,高兴。

想法有了,钱有了,就差行动了,可是没接触过这样的机机,不知从哪下手。

哥们有现成的方案吗,拿出来分享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要求,别说一万元,十万元也钱也达不到你的要求。肯定的是航模设备是到不了的!本人玩FPV也有5年 ...

我没想到实现这个要求这么难,咱们玩的高速三角翼上150公里很容易,很多一千来块的FPV载机带一公斤的装备也飞的很好,两项结合起来就这么不容易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想到实现这个要求这么难,咱们玩的高速三角翼上150公里很容易,很多一千来块的FPV载机带一公斤的装备 ...

你说的这些,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K210的涡喷发动机应该可以带2公斤的设备到180的速度一个,油装多点点飞十分钟也应该没问题,你的这些要求,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用电池!因为电池实在是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理想,就是要上马干了,小固定翼飞机玩的不过瘾,多轴的腻了,穿越机玩的走路直打晃,早就想弄个 ...

我正在用CATIA做外表3D效果设计。
设计要点:
1、大翼展,采用可拆卸的结构,便于携带和运输。
2、垂直起飞的固定翼,降低起飞的条件和场地。
3、尾翼也采用可折叠结构。
当然,还有其他功能设计。。。。。。出来之后再说吧!

网友:
听着就已经很牛逼了!学习!

楼主:
想搞这个机机,有点大,弄个缩小版的,没找到合适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