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pm飞行速度这么快?

楼主(2014-12-08):
先来说说我的配置
机架:h4 680 帅帅机架
动力:恒力4822+珀金30A+ATG1238浆+4s 5200MA电
飞控:APM 2.52版
摄像:金属2轴云台+银狗4+2W创新图传+mini osd+433数传
地面:天九控+100元的屏+805接收+手机地面站
全部负载2.4kg
飞行时间:16分钟(bb设置3.7报警)
经过几个月的调试,终于可以稳定飞行了。
这里感谢 @zwdxbb  @爵爷 等老师的指导。

在来说说问题
问题一:
以前用的天6日本手,最近入的天九美国手
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天九就这样,油门和转向在一起,前进、后退和横滚在一起
通道是按照一一对应连接的。
操作有点不习惯,该怎么设置?

问题二:
飞机飞行速度有点快。
我用3.2的固件gps定高模式,只要前进推一点(大约1%)飞机前进速度很快
左右移动、专项也是一样快,对于我这新手操作不是很有利。
在哪里可以设置飞行速度?

问题三:
自动返航奇慢无比
飞了65米高100米远切返航用了5分多种,太高不好看,又不敢切其他模式。bb都叫个不停了,真怕没电了掉了下来。
怎么设置返航速度?

今天去飞了一下,上传太慢,先截个图汇报一下

黄冈遗爱湖

网友A:
16分钟。多少KV的电机? 我的跟你差不多4S 5200毫安  1238 2.5KG  才12分钟3.6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分钟。多少KV的电机? 我的跟你差不多4S 5200毫安  1238 2.5KG  才12分钟3.6报警

可以看第一张图

网友B:
恒力4822这个电机飞起来感觉如何?

网友C:
比较奇怪为什么选择了2.52的板子 虽然并无所谓

定点模式下能设置最大速度 详细调参最右下角那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力4822这个电机飞起来感觉如何?

我是新人,没用过其他电机,个人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奇怪为什么选择了2.52的板子 虽然并无所谓

定点模式下能设置最大速度 详细调参最右下角那个就是

因为是去年买的apm,一直用再f450上,近2个月升级到h4上的
谢谢我找找,

网友D:
问题1 美国手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1 美国手就是这样。

感谢解惑,
慢慢适应吧

网友E:
降低外环P,或者选easy飞行模式。玩APM要系统的读懂文档所有东西,否则抓瞎,能瞎飞真是福气,我调试apm坏了不下3个机架

网友:
这是常用的美国手 mode2

网友E:
定点航速调节在pid控制的页面,最大速度默认xxm/s,调试了之后,要在开阔地方测试,因为有的加速太猛可能造成机身倾覆(如果桨太大,电机太小)

网友:
好像自动里可以调节 默认是500 ,不知道自动是不是包括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低外环P,或者选easy飞行模式。玩APM要系统的读懂文档所有东西,否则抓瞎,能瞎飞真是福气,我调试apm坏 ...

英文太差,中文资料少,apm在f450上调了好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点航速调节在pid控制的页面,最大速度默认xxm/s,调试了之后,要在开阔地方测试,因为有的加速太猛可能 ...

谢谢解答这里说的是返航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这里说的是返航速度吗?

自动航线航速控制了返航速度,好像只有绕圈的速度是单独设置的。

网友F:
你是飞 poshold 还是lot那个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飞 poshold 还是lot那个定点

回爵爷 poshold

网友F:
混合模式的话飞行是比较快..因为你不动是定点..摇杆一动就会和平时自稳模式飞行一样..

你要是想慢一点可以用lo什么什么的那个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混合模式的话飞行是比较快..因为你不动是定点..摇杆一动就会和平时自稳模式飞行一样..

你要是想慢一点 ...

那想要自稳飞慢的该怎么调?

网友:
觉得快,限制先角度就好了,这样倾角小,速度相对慢

网友:
我的用默认参数,定高和受动比较快,定点就非常慢,好象走不动一样,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第一张图

晕跟我一样的配置啊。。怎么会差4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想要自稳飞慢的该怎么调?

自稳飞慢...我觉得还是直接用手感控制比较靠谱..你如果把四轴调的很肉的话...需要***的时候难道再调回来?

网友(2015-08-09):
如何解决的?
我也是想飞慢点,这样稳,也不会掉高。。。

网友:
调整倾斜角度比较稳妥,但是不要调太厉害,否则遇到风你就哭吧

网友:
ZL的H680 上1238浆, 4S5200电飞17分钟~~
那和我的时间也差不了多少,
我用H590架子, 3508,KV700电机,4S5000电,1238浆,总重量在2.4KG
飞了15分钟多30秒,3.6V BB响!

网友:
楼主2w 图传距离?

网友:
感觉LZ你要做的功课还不少  遥控通道  APM基本设置 这些都是基本功课  虽然我也是菜鸟 但是这些我都算清楚了  而且就算这样 也飞丢过一个X8  友情建议  在进一步学习之前  不要高飞远航   否则一旦出现意外就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