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视频再发,用原装塑料桨

楼主(2014-12-08):
上回用碳纤大桨,有些晃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3697&extra=&page=1。改回原装塑料大桨,好像好得多。

网友A:
不错,我的250到手搞了一个月终于把尾巴震动搞定了,但是悬停特别不稳,用的k8 ,飘来飘去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450呢!侧面悬停还没有开始练习吧?

网友C:
飞机装得好。脚架可换亚拓250的,白色,硬一点,好看很多,结实很多。稍贵些,值。宝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450呢!侧面悬停还没有开始练习吧?

好眼力!断断续续在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装得好。脚架可换亚拓250的,白色,硬一点,好看很多,结实很多。稍贵些,值。宝上有。

谢谢观贴鼓励。等我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的250到手搞了一个月终于把尾巴震动搞定了,但是悬停特别不稳,用的k8 ,飘来飘去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设置:把“风格”调到最高,“敏捷度”调到最低。

网友: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我的情況剛好相反, 用碳纖槳會有輕微晃動, 改用比較重的原裝膠槳(膠槳已做動及靜平衡)會把直昇機的晃動放大至象喝醉酒一樣.請各高手指教.

网友D:
放在床上飞,小心老婆骂

网友E:
lz的尾巴是电机?

网友F:
调的不错,支持折腾250,主旋翼晃,一般都是主旋翼机械部分有变型,通过降低K8主旋翼感度,会有点效果,不过,黄金战士貌似降主旋翼感度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的不错,支持折腾250,主旋翼晃,一般都是主旋翼机械部分有变型,通过降低K8主旋翼感度,会有点效果,不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床上飞,小心老婆骂

老婆好说好说,无条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尾巴是电机?

兄弟,看得不仔细呀

网友:
怎么看着大桨转  尾巴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