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板机最好购买带碳杆加强的机型,不然...

楼主(2014-12-08):
    【老手飘过,看似常识性的东西!】

   小板机具有质优价廉、炸鸡成本低、对场地要求不高等优点,尤其对于新手来讲选择奈炸的EPP材料的较多。但市售的小板机材料厚度大都在10mm以下;5mm及以下的基本都有碳杆加强,但对于8mm及以上的小板机根据不同厂家的配置,有的加碳杆加强、有点就没有。有的自然很好;如果没有碳杆加强的话,由于电机反扭力的作用,会使机头处机身或多或少产生扭曲变形,变形量的多少可能和厂家使用材料的发泡倍率及刚性有关系。机头变形后既影响了美观同时又会对整机飞行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看似小问题,但选购时一定要充分注意。模友不可不察!

上图,是我刚装机两个月的某商家的产品,通体9mm只有副翼一根碳杆加强的800翼展的小板机,看看 变形了吧,看样子还挺严重!

上图,是有碳杆加强的机头处的特写。虽然是新机,但此机型我飞过一架,一直很好。后来被模友拿去了,很是怀念,于是又装了一架(是8mm厚的)!

楼主:
还没有坐过沙发呢!

网友:
这扭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
上八下天

网友A:
epp加强最关键 我有架7mm 飞了2个月后送给朋友了 至今笔直… 现在的7mm也已服役2个月…感觉加强好了半年没问题的

楼主:
实践证明还是带碳杆加强的要好一些!

网友:
没有的一定要自己加上碳片,棒。

网友:
你知道为什么会扭吗,因为你的浆选大了。

换GWS8043

网友B:
上面的那架不就是八眼的,你做蛇滚动作的那个飞机,不是很好吗!是炸机歪的吧?国外是这样加强的。

用5mm epp加强

用5mm epp加强

左右各一个

左右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那架不就是八眼的,你做蛇滚动作的那个飞机,不是很好吗!是炸机歪的吧?国外是这样加强的。

这个是前两个月刚买的,感觉有点软。前边买的还行!

网友C:
楼主装电机有没有下拉角和右拉角呀,就是所谓的电机要向下向右偏一点点。需要这样吗?这个问题困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装电机有没有下拉角和右拉角呀,就是所谓的电机要向下向右偏一点点。需要这样吗?这个问题困扰我。。。 ...

小板机不用考虑拉力线,只管平直着安装电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pp加强最关键 我有架7mm 飞了2个月后送给朋友了 至今笔直… 现在的7mm也已服役2个月…感觉加强好了半年没 ...

这个epp好不好飞?是4个舵机,用的几克的什么牌子的?电机和电池是什么型号?是自己做的还是淘宝上淘的?加强的很结实!尤其头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pp好不好飞?是4个舵机,用的几克的什么牌子的?电机和电池是什么型号?是自己做的还是淘宝上淘的? ...

对我来说算是很好飞  在客厅玩的话只用右手就吊机转 第一个图片是以前的,我又改3舵机了 拉杆也换拉线了 2舵机3S高速飞副翼扭力不足 滚转速度也不行 当时为了混空玩原地起飞才2舵机的

网友D(2015-05-19):
引用 网友A:
epp加强最关键 我有架7mm 飞了2个月后送给朋友了 至今笔直… 现在的7mm也已服役2个月…感觉加强好了半年没 ...

喜欢这机,这机是什么机型?330吗?看着不像是slick,加你好友了,PM一下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喜欢这机,这机是什么机型?330吗?看着不像是slick,加你好友了,PM一下购买链接。

已绝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p加强最关键 我有架7mm 飞了2个月后送给朋友了 至今笔直… 现在的7mm也已服役2个月…感觉加强好了半年没 ...

EPP过时了 看我这个不用复杂的加强就能飞,而且比EPP便宜
?from=s1.8-1-1.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005&extra=page%3D1

网友:
根本不需要EPP了  这个不好吗
?from=s1.8-1-1.2

网友:
楼主言之有理!

网友E:
我的就没加碳杆,飞起来完全是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