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NAZA M LITE飞控通电后黄灯常闪 地磁校准也不行

楼主(2014-12-08):
其余连线都正常

网友A:
没有接到遥控信号,,,或者指南针校准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到遥控信号,,,或者指南针校准没有做好

会不会有可能是GPS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很简单,当前环境下GPS信号很差或连接不到GPS信号,飞机属于失控保护模式,这时候飞信器 ...

你好问下新版naza lite的设置好了gps 、姿态、 手动开关的控制,通过连接软件查看和实际飞行过程中能正常切换这三种模式,也接入了gps,gps工作正常。但是就是不能校准指南针,即按照说明在gps和手动之间***切换6至10次进入不了校准模式,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很简单,当前环境下GPS信号很差或连接不到GPS信号,飞机属于失控保护模式,这时候飞信器 ...

问题三台机子两台都搜到卫星就一台搜不到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开控,,,,,

这种常识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D:
你一定是在城里飞吧?去郊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定是在城里飞吧?去郊外就好了

就是在郊外   三台机子  两台都可以   就一台出现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指南针校准,把S1开关来回切换5次以上,机尾LED黄灯常亮,已经进入指南针校准,然后端起飞行器水平 ...

这个步骤我都用了好多次了  唯独这一次来回拨6次黄灯不是常亮而是频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在郊外   三台机子  两台都可以   就一台出现那种情况

那就无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无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灯频闪,已经进入校准模式啦

按地磁校准方法    做下来黄灯照闪压根不会变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查看一下,你的遥控器是否和飞行器对上频,如果对上频的话就不会出现校准后还黄灯快闪。如果还解决不 ...

对上了   当时三架机子一起飞   其余两架爽飞  就这一架有问题

网友C:
把其他机器关了再试试 这个提示我记得是遥控通道无信号或者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其他机器关了再试试 这个提示我记得是遥控通道无信号或者有干扰

我单独是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单独是好几次都不行

带个笔记本调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个笔记本调参看看

看来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