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内容 清除内容 退出江湖

楼主(2014-12-08):
清除内容 清除内容 退出江湖

网友:
最后一行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这个贴子必须顶

网友A:
失速跟空速没关系?这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速跟空速没关系?这点不明白

失速,不是指失去速度。在空气动力学中,失速是指翼型气动攻角增加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值)时,翼型所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小的一种状态。
失速主要原因是大攻角下,上翼面的附面层分离而导致的上下翼面压差降低。而对应三角翼,主要原因是三角翼前缘涡破裂。
当失速时,飞机的升力会大幅度降低,而阻力增加,出现抖振且强度逐渐增加,这时飞机将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在失速的情况下,机翼上的气流分离会使常规型飞机上操纵面的效率大大降低,致使操纵变得困难,严重时会导致飞机失控。
为了从失速状态出来,飞机驾驶员通常需要改变飞机飞行姿态,做向下俯冲动作,使飞机速度增加,最终使飞机脱离失速状态。

空速   指示空速,指示空速又称表速,是修正了仪表误差后,空速表的指示速度。还有其他的一些速度表示,我就不展开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欢迎来讨论。

网友:
每天学一点

网友:
楼主加油,我拿小本本记下来学!真心感谢

网友:
太好了,普及知识很必要!学习

网友:
普及知识,好贴!!!

网友B:
机翼升力的计算方法应该是斯托克斯方程或者环量,伯努利定律可以看成斯托克斯方程对应的模型在选定控制体积后的一种分析简化,如果按照机翼表面真实的速度分布来计算,伯努利定律也是没错的,错就错在在解释机翼升力的时候大大简化了伯努利原理,从而产生的第一种说法,所以我觉得说伯努利定律是错误的有点欠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升力的计算方法应该是斯托克斯方程或者环量,伯努利定律可以看成斯托克斯方程对应的模型在选定控制体积 ...

你说的没错!伯努利定律并没有错误!只是他的说法不对,你说的机翼升力计算方法----斯托克斯方程或者环量,也是对的。本来要说下斯托克斯方程和环量的,但一想内容有点多,一言半语说不清,由于篇幅我在这里没有对机翼升力计算方法展开说。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速,不是指失去速度。在空气动力学中,失速是指翼型气动攻角增加到一定程度(达到临界值)时,翼型所产 ...

网上查的资料:
翼型资料上大都会告诉你雷诺数多少时在几度攻角失速,雷诺数越大越不容易失速,一架飞机的失速角不是一定值, 速度越慢时﹝雷诺数小﹞越容易失速, 翼面负载越大时,因飞行时攻角较大也越容易失速,三角翼飞机翼弦都很大,所以雷诺数大,比较不容易失速。

雷诺数与速度有关,所以失速应该也和速度有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的资料:
翼型资料上大都会告诉你雷诺数多少时在几度攻角失速,雷诺数越大越不容易失速,一架飞机 ...

     雷诺数流体力学中,主要表征粘性影响的相似准则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流体:层流和湍流,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变。相对于每一点流体的速度,边界层中由质量产生的惯性力和粘滞力之比才是重要的。还有应用于机翼弦长的雷诺数和在边界层本身内部的雷诺数是不同的,不能等同一概视之。
     我们可以看看 失速本身定义和意义。我觉得飞机在不改变攻角情况下正常巡航飞行,加速或减速,速度大小不同,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不同,在保证上翼面的气流不分离的情况下,也就是速度的变化很难带来失速吧。只有机翼迎角达到一定的角度,靠近机翼翼面附近的气流在绕过上翼面时,由于自身粘性的作用,流速会减慢,而上游尚未减速的气流仍源源不断的流进来,减速了的气流就成了阻碍,最后气流就不可能再顺利的沿着机翼表面流动,它将从表面抬起进入外入外层的绕流,这就是边界层分离。当气流从机翼表面抬起时,受外层气流的带动,向下方流动,最后会卷成一个封闭的涡。涡上方的气流流线弯曲程度并不大,其压力与下翼面相比小不了多少。这样机翼的升力就比原来减小了,也就发生了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诺数流体力学中,主要表征粘性影响的相似准则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流体:层流和湍流,他们在特定 ...

理论性太强了,看不懂啊
感觉某些战斗机能够大迎角飞行,是不是因为速度够快,所以气流分离晚,速度小了可能就失速了

网友:
复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翼升力的计算方法应该是斯托克斯方程或者环量,伯努利定律可以看成斯托克斯方程对应的模型在选定控制体积 ...

楼主并没有说伯努利定理是错的,楼主只是说当下许多解释升力原理的说法是错的,而这些错误说法都错误地使用了伯努利定理。

网友C:
楼主的文章,越来越好了,值得花时间阅读了,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文章,越来越好了,值得花时间阅读了,楼主加油。

谢谢!

网友(2015-01-15):
够专业,收藏了,现在只记得雷诺数是表征质量力和粘性力的比值的物理量,再好好学习,收藏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