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许久没飞342了,今天悲剧了,

楼主(2014-12-08):
好友约好下午爽飞涵道,结果有事失约,看着5个电池没放电,身边木有场地飞涵道,也就只好把放了近一个月的342拿出来放电,前2电池爽飞,吊机,倒飞,侧飞,完美,第3个电池准备降落的时候,进入航线,收油门,风大了点,飞机有点偏,修正,结果就趴地上了,应该是油门找了失速,4米高直接头着地就成这样了。20起落多点~有点可惜了。看看能修好不~呵呵~

网友A:
LZ肯定修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肯定修的好的。

现在没有以前那动力了,呵呵,不过不修挺可惜的,其他都是好好的。380的价格,不修还是不够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以前那动力了,呵呵,不过不修挺可惜的,其他都是好好的。380的价格,不修还是不够本

航模嘛,不就是装机 炸机 修机! 相信你,肯定会修好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嘛,不就是装机 炸机 修机! 相信你,肯定会修好的。 嘿嘿!!!

谢谢,哈哈,修修吧

网友A:
我都还是新手,138的EPP540T板机吊机自转可以在无风一米范围内吊完一块电池。但蛇滚就不行,凤凰模拟器上那个(Desert Aircraft Extra)可以滚满久的! 大哥指导下该怎样练习哦,或者推荐个好练习蛇滚的机机呗!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还是新手,138的EPP540T板机吊机自转可以在无风一米范围内吊完一块电池。但蛇滚就不行,凤凰模拟器上那 ...

蛇滚我不会,哈哈最近在学,应该和手感有关系,我也想去买个138的来飞,飞342陈本太高

网友B:
有点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惨烈!

修起来更惨烈,萨哈

网友C:
我也有这个342,感觉着侧飞有点毛病

方向舵打左,飞机抬头; 方向舵打右, 低头.

但是正飞 倒飞 都没问题,无奈之下用了混控但还是不太理想

以前买的EXTRA300就没这种癖性,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342,感觉着侧飞有点毛病

方向舵打左,飞机抬头; 方向舵打右, 低头.

不懂你是什么情况呀,阐述的不够清晰

网友C:
侧飞时 ,不能保持直线

方向舵向左边打 飞机会往机头方向偏

方向舵向右边打 飞机向机腹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飞时 ,不能保持直线

方向舵向左边打 飞机会往机头方向偏

这个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帮不上你,有可能是你水平尾翼和主翼不在一个平面,天翼的仓身机经常这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342,感觉着侧飞有点毛病

方向舵打左,飞机抬头; 方向舵打右, 低头.

水平没有调整直吧。

网友E:
这款342很好飞,我飞了100个起落,最后一次也是因为一阵侧风,亲吻祖国。机身因为撞击过大,连机身都没保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342很好飞,我飞了100个起落,最后一次也是因为一阵侧风,亲吻祖国。机身因为撞击过大,连机身都没保住 ...

是呀,580那个没有这个耐炸,上次580的也是这样炸,直接就烧了

网友F:
楼主可以看我的帖子,只要不是在硬质路面飞行,我这改造十分耐炸。最近这飞机再次经历两次重炸,总计重炸4次,机头架也只坏了一半,再次用松木、桐木和胶水修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830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看我的帖子,只要不是在硬质路面飞行,我这改造十分耐炸。最近这飞机再次经历两次重炸,总计重炸4 ...

机型不同呢,不过可以想办法弄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平没有调整直吧。

没明白您的意思。。
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帮不上你,有可能是你水平尾翼和主翼不在一个平面,天翼的仓身机经常这毛病

练习机 也就不计较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型不同呢,不过可以想办法弄弄,谢谢

是的,机型不同。你那架也叫什么舱板机,我本想买这类,后来看别人都说SLICK舱身机好,我就买那个了。结构上,只要是单薄的木架结构,都可以加强一下。我个人觉得是利大于弊。在硬质地面上炸机头,我觉得都无所谓好坏,但是修机头太麻烦,我干脆选择加强机头,让碰撞能量转移到EPP结构上去,好修得多,然后在软质土地或草地上飞,飞机较难炸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机型不同。你那架也叫什么舱板机,我本想买这类,后来看别人都说SLICK舱身机好,我就买那个了。结 ...

之前那个炸一次机没得修了,现在对像真的没多大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那个炸一次机没得修了,现在对像真的没多大信心

15E SLICK这类像真的是拿来练动作的,适合当轻木机的辅助练习机。这类飞机不好吊机,建议你暂时可以不入手,除非你觉得基础动作腻味,想同时练些进阶动作。练吊机和一些基础动作的话有很多可选,比如买几乎没有什么木材的EPP的舱板机。我手头的SLICK和一架KT板机都炸了好多次了,修起来麻烦,唯独6月份至今最早购买的一架舱板机仍然状态良好,好修耐炸,现在都懒得修了,增重也有50克了,照飞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