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有哪位大神做过地效飞行器

楼主(2014-12-08):
想自己尝试做做

就是这货

就是这货

没的具体图纸尺寸的

没的具体图纸尺寸的

网友:
做完记得发个youku哦!!!!

网友:
里海怪物
苏联早于1923年已开始研究翼地效应。同年,尤里耶夫展开有关研究。1935年,苏联的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亦开始有关研究。二次大战后,各国纷纷加入研究,但都只是三分钟热度,只有苏联坚持下来。当时苏联有两间设计局研制地效飞行器,分别是别里也夫飞机设计局和阿列克谢耶夫中央设计局。前者主要研发水上飞机,后者则制造船只。
阿列克谢耶夫中央设计局的地效飞行器主要是军 yong途。它可以用来发射导 弹、反潜和突击登陆。1963年,设计局的伏尔加工厂应海军要求,开始建造地效飞行器。1966年,飞行器首飞成功,体积亦不断扩大。西方国家到了80年代初,才透过侦察卫星发现这种飞行器。

里海怪物头部特写
由于飞行器非常大型,且又在里海航行,所以绰号是里海怪物。
里海怪物经历过两次失事,一次是1969年,另一次在1980年。第一次因海面大雾,飞行员无法分辨地平线,导致大浪拍打机身,最终失事。第二次的事故原因是飞行员操作失误。但它为后续的一系列地效飞行器研发,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此舰总共建造2艘,但第二艘并未完工。

网友:
我朝好像也有

网友:
还真没见人DIY过。

网友:
X宝有卖,,三栖飞行器

网友A:
地效翼、可以超低空飞行、前苏联的玩意儿

楼主:
我们那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效翼、可以超低空飞行、前苏联的玩意儿

对啊 速度一点很快

网友:
地面效應(ground effect)是一次意外的發現,原因是有飛機在高空飛行時飛機因升力不足而急遽下跌,不過飛行員卻發現當飛機下降至一定高度時飛機就停止了掉高度,因為發現了地面效應。

网友:
航空模型杂志上见过,去翻翻吧

网友:
原理是当机翼在距地面很近的时候,由于翼面下方的气流受到地面和翼面的挤压,不能及时向外扩散,因此翼面下的压力大大增高,升力随之大大增高,使船体脱离地面,进入飞行状态,阻力随之急剧减少,因而达到极高的飞行速度。做模型的话,地效应受离地高度h 和翼面角度  翼展长度影响很大。

网友:
是的,全部自己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