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50A

楼主(2014-12-08):
好盈V3 50A    设置完后调的K8,晚上首飞激动的直接推了起来,忘了转速标定的11秒,拔电,关控开控,油门推到最高,电机不停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报警,无法进入编程了,试了多次怎么也进入不了了    肿么办,大神赶紧来。
难道不能先编程后设置K8?
难道要遥控器数据清空重新设置K8然后编程?

楼主:
我擦,果然是设置K8的原因啊,我了个去了。哎重新设置K8再设定电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擦,果然是设置K8的原因啊,我了个去了。哎重新设置K8再设定电调吧

是不是油門沒設回100的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門沒設回100的原因呀!!!

油门设置显示是百分之百,我用的DX8,设置k8之前推油门能看到黑点从0-100运动,设置之后黑点就达不到100,所以电调认为是油门大于0小于100,不是安全位置就报警不会进入设定。至于设置k8时候没有调油门行程,设置完为什么黑点不到100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待研究。翻看了一下x4 2的油门黑点也是如此,不过那用的凤凰,设置不一样所以也没发现这问题

网友:
看来刚发完帖子就自行解决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