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两轴云台遇到奇葩问题

楼主(2014-12-08):
云台报销,新购飞越两轴云台,店家不错,云台看着也很舒服,但是安装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各种线接好,开始云台自稳,控制俯仰都正常。但是只要一接狗3的视频输出线,就各种抽风,控制也迟钝,线预留的位置很多,也没别到什么的,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居然有影响,也是奇葩了!自己考虑,是不是共地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给俯仰和横滚的控制线上磁环即可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给俯仰和横滚的控制线上磁环即可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能具体点吗,上那种磁环

网友A:
我是用的那种两边扣在一起的磁环。
某宝搜索磁环,第一个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那种两边扣在一起的磁环。
某宝搜索磁环,第一个即可。

给电机的控制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电机的控制线?

不是,是给接收机到飞越云台控制板之间的信号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给接收机到飞越云台控制板之间的信号线用的。

学习了

网友C:
论坛搜索  “◆ 飞越狗云台T-2D不定期抽风 之 彻底根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搜索  “◆ 飞越狗云台T-2D不定期抽风 之 彻底根治 ◆"

请问一下,我的黑狗3+飞行时wifi摔坏了(有蓝色灯,链接不上),别的功能都好。有修理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