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飞机,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12-08):
这架冲浪者,,炸过N次,,修复以后都能爽飞,最后一次炸鸡是空中卡了升降舵,直接俯冲炸鸡,,机身折断,机翼折断,碳杆折断。之前机翼就折断过,修复以后没有问题。

这次修复以后不能爽飞了,图上的状态是经过调试以后能保持平飞的状态,,可以看到,,左边的副翼上翘角度起码超过10度接近20度了。

小油门飞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来了,,拉到高空测试大油门空中翻转,,没有问题,,翻转完成以后往左边转向,发现已经在打满舵的情况下只有一点点动静,转不过去。就很费解了,不明所以,特来请教高手。

第二架飞机,Z84,同样的问题,之前也炸过无数次,几十米高空螺旋俯冲下来都没事,,两边机翼都折断过,粘上又能继续爽飞了,,最近一次是将电机座摔出,修复以后出现了跟上面那架冲浪者同样的问题,,飞机右偏特别厉害。左边的舵量也是调节的非常夸张才能保持平飞。图中是调好以后保持平飞的状态。也是同样的问题,,左转不灵敏,,导致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油门一小左转必螺旋。

下面放上几张其他角度的照片,还望高手能指点下问题所在。

网友:
Z 84好玩,上个朗宇2216 2400KV的电机,真是叼炸天,比涵道还快

网友:
泡沫机一开始炸的时候越修越好飞,炸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好飞了,就说明你的飞机该扔了,我也有一架冲浪者该扔了,又买了两架

网友:
楼主玩的飞机和我的一样……哈哈

我发现炸鸡没事,我的滑翔机炸成三段了粘粘也能飞,困扰我的是飞远了看不见……然后就马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