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你妈喊你回去修osd

楼主(2014-12-08):
minix装好了,结果osd死活没信号输出,怎么搞视频都没信号,感觉osd完全没工作,到底怎么回事?不会是没装固件就出厂了吧?

网友A:
说明书还是要仔细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还是要仔细看的。。
关于说明书以及接线就不用考虑了,好歹也装过大小十几台了

网友A:
如果安装没问题毫不犹豫返厂啊,

网友B:
查一查线有没有问题吧。。。
我的就是主控和OSD连线有问题,白线是断的(里面断,根本看不出来)
结果折腾了好久,自己焊线才解决的
现在是OSD起飞以后就闪啊闪啊闪,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