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黄金战士,侧装

楼主(2014-12-08):
如何设置成侧装模式呀?谢谢

网友A:
看见面板上有个小洞里吗,面有个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面板上有个小洞里吗,面有个微动开关。

按那个切换纽吗?

网友:
是“看看这个:http://pan.baidu.com/s/1c0otda4

网友:
按住按钮加电,直到灯变成快闪,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