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apm 数传接口问题求教

楼主(2014-12-08):
miniapm 数传接口波特率能改吗,我用USB转TTL线试了下只能是57600才能接通,能改其它速率么,怎么改,谢谢了!

网友A:
MP里面就可以改, 选好port 57600,不连接, 加载设置后就可以开始调.
不过为什么要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里面就可以改, 选好port 57600,不连接, 加载设置后就可以开始调.
不过为什么要改啊?

选好PORT 57600 不连接,哪里点加载设置,哪里改波特率,能说的再明白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好PORT 57600 不连接,哪里点加载设置,哪里改波特率,能说的再明白点吗,谢谢了

请问为何需要改?

楼主:
有个WIFI转串口的板子,想临时当个数传用,用57600连不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