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侧装

楼主(2014-12-08):
请教怎么设置成侧装的模式呢?调参软件 这里,选哪个?

是K8黄金战士

网友A:
我都想知道答案,楼主难道又入了250

网友:
要黄色k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想知道答案,楼主难道又入了250

哈哈,被你猜到啦,亚托250
换K8试试。苦于鸡鸡太小,只有侧装咯

楼主:
是黄金K8

网友B:
http://yunpan.cn/cgs26niFXRtYD (提取码:c7c4),K8 设置用到的东西自己下载。包括K8设置全攻略。k8测装楼主不妨四个选项都是试下,只要十字盘修正是对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yunpan.cn/cgs26niFXRtYD (提取码:c7c4),K8 设置用到的东西自己下载。包括K8设置全攻略。k8测 ...

先谢再看!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C:
黄金战士,按住按钮加电,直到黄灯变成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金战士,按住按钮加电,直到黄灯变成快闪

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yunpan.cn/cgs26niFXRtYD (提取码:c7c4),K8 设置用到的东西自己下载。包括K8设置全攻略。k8测 ...

感谢分享

网友:
11楼正解! K8上面那个洞洞,用牙签捅!

网友(2015-02-26):
请楼主和各位大神帮个忙 futaba真的不能飞大lama么 能否推翻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