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帮助

楼主(2014-12-08):
请问各位大哥 飞模拟器需要把控调成什么 怎么调 为何图上的条条总是乱跳  还有它上面说的十字盘设为单舵机怎么弄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事发生,那橙色的在一直乱跳是模拟器的转接线接触不良,我的处理方法是更换新的模拟器转接线和重装模拟器。

网友:
1.遥控质量太差!!!
2.线接触不好!
遥控十字盘选成H1,才能飞直机3D!固定翼也用这个模式!

网友:
线接触不好

网友:
黄色应该除油门都在中立点的 校准

网友(2015-01-18):
先校准啊,全范围动杆后回中控知道你的行程范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