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请教大家 帮帮我吧怎么弄

楼主(2014-12-08):
APM在自稳下油门加到最大怎么输出才到74%左右 手动模式可以全油门  不要说什么清除什么的重新校准什么的做了无数次了  还是不行 我的两个APM都是这样

网友:
测试方法问题
:)

网友:
二个都有问题?找附近模友检查。

网友A:
是固定翼的固件的话,在调参的页面里把最大巡航油门设置成100%,最小设置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翼的固件的话,在调参的页面里把最大巡航油门设置成100%,最小设置成0%

能说的具体些吗  在那里调有图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  在那里调有图就好了

电脑在宿舍,找到调pid的页面,在里面找巡航的参数,修改油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在宿舍,找到调pid的页面,在里面找巡航的参数,修改油门就行了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在宿舍,找到调pid的页面,在里面找巡航的参数,修改油门就行了

好了问题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