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自组电池两侧加保护板吗??格式好像两边有铝板!

楼主(2014-12-08):
大家自组电池两侧加保护板吗??格式好像两边有铝板!花牌的好像两侧有厚塑料膜。

各位膜友多是怎么保护的啊? 来说说!!

网友A:
加柔韧性高的硬塑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柔韧性高的硬塑料板

类似怎么样的东西啊? 到哪取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怎么样的东西啊? 到哪取材?

文具店,小孩写字的塑料垫板,用壁纸刀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具店,小孩写字的塑料垫板,用壁纸刀割就行

厚度多少啊??

网友A:
那个厚度很薄,0.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厚度很薄,0.5毫米?

万能的某宝上没搜到那么薄的,明天去文具店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某宝上没搜到那么薄的,明天去文具店找找看

嗯……

网友B:
我用蓝色的文件盒剪裁的,包了五个面,大概会曾重30克左右

网友C:
电芯焊好,用耐高温绝缘胶带进行绝缘处理,用纤维地毯胶带进行一圈封装,最后用热缩膜包裹。大多数电池都是这么做,只有格式用两边铝板压住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焊好,用耐高温绝缘胶带进行绝缘处理,用纤维地毯胶带进行一圈封装,最后用热缩膜包裹。大多数电池都是 ...

高温绝缘胶带,就电工胶布吧?用3m的可以吧?
纤维地毯胶带,就是纤维胶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蓝色的文件盒剪裁的,包了五个面,大概会曾重30克左右

我怎么没想到用这个,办公室里就有,哈哈!
包5个面? 3个面还不够吗?

网友:
反正反正反正我就是个新手,

包了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温绝缘胶带,就电工胶布吧?用3m的可以吧?
纤维地毯胶带,就是纤维胶带吧?

耐高温胶带,不是普通的电工胶布,透明深橘黄色那种很薄的。地毯纤维胶带不是航模用的纤维胶带,买胶带的批发店应该有卖的

网友:
其实LZ只要买个过得去的商品电池拆开一看就全明白了,还可以无损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高温胶带,不是普通的电工胶布,透明深橘黄色那种很薄的。地毯纤维胶带不是航模用的纤维胶带,买胶带的 ...

这么说来,自组电池还挺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自组电池还挺麻烦!!

工具和材料齐全,挑选好的电芯,自己组电芯并不麻烦。我自己都是自己组的,还帮本地和外地的模友组了不少,至少30多组吧。因为我是飞大涵道的,40C的参数商品电池太贵,我们自己组要做分容测试和内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和材料齐全,挑选好的电芯,自己组电芯并不麻烦。我自己都是自己组的,还帮本地和外地的模友组了不少 ...

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和材料齐全,挑选好的电芯,自己组电芯并不麻烦。我自己都是自己组的,还帮本地和外地的模友组了不少 ...

楼主 给个好用的电芯链接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具和材料齐全,挑选好的电芯,自己组电芯并不麻烦。我自己都是自己组的,还帮本地和外地的模友组了不少 ...

LZ你的电池芯都在那一家买的?我也想自己组一套6S电池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池芯 不知道LZ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的电池芯都在那一家买的?我也想自己组一套6S电池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池芯 不知道LZ有没有

加Q聊吧……19578444

网友:
电芯某宝上面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的电池芯都在那一家买的?我也想自己组一套6S电池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池芯 不知道LZ有没有

我是在*宝买的 高倍率45c 5200 电芯,去找下吧!价格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宝买的 高倍率45c 5200 电芯,去找下吧!价格实惠!

我要 10000毫安  25C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E:
用铝板压住电芯是为了防止电芯怀孕被看出来,话说 你见过怀孕的格式吗? 因为有铝板压着,怀孕了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铝板压住电芯是为了防止电芯怀孕被看出来,话说 你见过怀孕的格式吗? 因为有铝板压着,怀孕了你也看不出 ...

怀孕都压得住?如果真的怀孕,气压很高,一定会从旁边的压缝爆出,锂聚电池就是这样减压的。。。话说,你见过从中间平面爆开的锂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怀孕都压得住?如果真的怀孕,气压很高,一定会从旁边的压缝爆出,锂聚电池就是这样减压的。。。话说,你 ...

话说  我有一块格式,电压放到0了都没见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  我有一块格式,电压放到0了都没见怀上

0V不见得都怀孕,我有些电池,也是有某节电芯0V的,表面看不出来的。。。

网友:
给个好用的电芯链接呗

网友:
学习了  准备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