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高一链接GH4 有OSD画面,但是没有GH4的画面

楼主(2014-12-08):
,今天相机才到,调节云台硬是花了2个小时,最后发现,其实有一点不平衡也不怎么要紧, 哎!!

自己从6点调到10点,实在是不会调了,在吃饭,结果没饭了, 去吃泡面,刚吃完就来发帖了

东西什么都开了,有OSD画面。就是没相机了, 应该是相机设置问题,或者云台模块有问题, 先求大神告诉我下GH4怎么设置!!

十分感激!!

网友A:
GH4新固件关闭照片预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4新固件关闭照片预览即可

谢谢千红大师   相机刚刚到  还没玩透  能说下在哪个设置页面设置吗》?   我看的固件版本是1.1 和1,0  显示器是鹰视的专业版

网友:
看看HDMI拍摄输出选项

网友A:
外出拍片中,相机不在手边,试试恢复出厂默认参数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出拍片中,相机不在手边,试试恢复出厂默认参数再试一下

嗯  好的  谢了!!

网友:
hdmi输出设置不对

网友:
要降频才可以

网友B:
首先要调到视屏那个开关,不接云台,单接外视屏,确定线没有问题,如果那根线没问题

就要检查线接的对不对,是osd接出,还是从保地接入的

视屏设置里,调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调到视屏那个开关,不接云台,单接外视屏,确定线没有问题,如果那根线没问题

就要检查线接的对不 ...

恩恩 谢了  现在已经返厂了  应该是云台模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千红大师   相机刚刚到  还没玩透  能说下在哪个设置页面设置吗》?   我看的固件版本是1.1 和1,0   ...

1.1固件如果无图像输出应该不是相机的设置问题,随便找一条HDMI线连接相机和电视机就能测试问题所在
2.0固件的视频录制菜单中多了一个“4K照片模式”,关闭后才能输出HDMI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