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阔怕了!泡泡老师请进

楼主(2014-12-08):
naza lite 解锁后还未推油门 4轴一下就往天上冲!!一下把浆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沙发,难道是油门通道反了,解锁就100的油门开飞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NAZA 想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难道是油门通道反了,解锁就100的油门开飞

油门设置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想回家了

看出来了

网友C:
是不是 马达怠速太高了?在软件高级 马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马达怠速太高了?在软件高级 马达里面

我后面手拿着解锁就是正常的~

网友D:
你开控时你的油门没在最低吧..我出现这种情况..解锁就猛飞起来

网友:
什么时候NAZA Lite 有航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控时你的油门没在最低吧..我出现这种情况..解锁就猛飞起来

很有可能~之后手拿着就正常了

网友E:
先别装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别装桨啊。

首飞~

网友:
或者把它绑在桌子上。

网友F:
喊你用APM,你不用,非要用NAZA,这下知道了吧!

网友G:
都没进行解锁电机转动情况检查,就直接上桨呀?
解锁后松手时,油门不是最低回中的,而上往上推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喊你用APM,你不用,非要用NAZA,这下知道了吧!

新手入门嘛~

网友G:
新手课堂 NAZA-LITE 用天9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没进行解锁电机转动情况检查,就直接上桨呀?
解锁后松手时,油门不是最低回中的,而上往上推了一点 ...

老师~在未装浆前测试了!我觉得我问题估计是解锁后油门没在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课堂 NAZA-LITE 用天9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 ...

谢谢老师!

网友H:
你得先确认油门通道的正反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先确认油门通道的正反才行啊

已确认

网友I:
油门没在最低还能解锁?这程序也太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门没在最低还能解锁?这程序也太不安全了

今天再试一试

网友J:
NAZA,一般不抽风,抽风就让你受不了
还就是要小心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之后手拿着就正常了

这玩儿不是玩具.注意点好..我上次头差点被销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NAZA,一般不抽风,抽风就让你受不了
还就是要小心点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儿不是玩具.注意点好..我上次头差点被销到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