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寸 六轴试飞了

楼主(2014-12-08):
“昨天试飞了 整备重量是1350G   飞行器加44000 6S电池 1150G    假负载2000G”
更正一下:

昨天试飞了 整备重量是13,5KG   飞行器加44000 6S电池 11.5KG    假负载2000G

网友:
这么大加电池才2000g吗?

楼主:
已经更正 哈哈

网友:
这个环形布局挺好!

网友:
我勒个去 这得多大啊 我去...都能拉得动一个小孩儿呢吧...

网友A:
两根硅胶线绕成环形放在飞控外圈是什么原理,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给力啊   好大的家伙啊  感觉机臂有点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硅胶线绕成环形放在飞控外圈是什么原理,可以解释下吗?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自制的可靠的分电盘”

网友:
海尼玛环

网友:
布线完美,能否告之准备上什么拍摄设备?

楼主:
rendebao 的意思正确  自制的这种才是可靠的分线盘  所有的动力线焊接头都充分的在高温下将焊锡吸饱 再继续沾锡 会行程露珠 两根线焊接处只要有化开的露珠 一下就能完美可靠的粘和 绝没有虚焊

网友:
6s在我的y6 29寸上不是很稳啊  老外用8s

楼主:
这个上面要挂GH4   GH4相机和云台总重2000G多一点

楼主:
我在没有挂2000G负载的时候 飞行器晃得厉害 而且是来回震荡加螺旋震荡 如果不马上打舵量干预 再震荡就有翻掉撞墙的可能  加上负载之后 立刻平稳了
不过平稳的程度 还觉得不完美   这就看出来 大飞行器如果负载过小 对个头和桨叶来说重量过轻  是会很不稳定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楼主的最大亮点是在环形的盘线上!!!

网友:
你好,我也在自己搭6轴,当然没你的大哈,轴距850或者900选择,能请教你一些问题么,我qq296295220

网友:
这个够霸气

网友B:
楼主“飞行器加44000”中,44000是什么?没有明白。。。。。。。。。。。

网友:
环形分电线是用来产生磁场干扰飞控的吗?
飞行时间够牛,下降怎么晃得有点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行器加44000”中,44000是什么?没有明白。。。。。。。。。。。

2块22000毫安电池并联

楼主:
下降确实有晃动 不过可以接受  下次飞行 再调高感度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是相对于尺寸来讲  重量太轻了

网友:
续航给点消息啊

网友:
U8电机噪音小啊,楼主布线是亮点

楼主:
多谢大家顶我

网友:
是我飞的。。。。你真牛逼

网友:
做得太大了没必要啊

楼主:
fujianshu 朋友  有什么配置能让我飞行时间超过40分钟呢  在挂载2000G 有效负载的情况下
或者1500G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硅胶线绕成环形放在飞控外圈是什么原理,可以解释下吗?

线是供电用的,绕成环美观

网友C:
你是特意套个线圈在IMU上啊!

楼主:
哈哈 围上一圈

网友:
什么时候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特意套个线圈在IMU上啊!

不明白了,电线绕成圈不是会产生磁场吗?

网友D:
求教,我记得物理课上讲过环形电线通电产生磁场啊。。。

网友:
电脑不错。水果牌的

网友:
我勒个去,好大好靓的大环形。吓死我了。

网友:
那么大。。。。。。。。。。太恐怖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教,我记得物理课上讲过环形电线通电产生磁场啊。。。

这是问号布局,没有闭合就没有磁场

网友:
脚架太高了吧。

网友:
  你这 试飞  室外温度多少度呢 ?    我试飞 外面十多度 V2飞空 也就费 二分钟不到 炸了两次    不知道什么有原因

网友:
lou楼主求个 电话
一起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问号布局,没有闭合就没有磁场

没有闭合也会有磁场,只要有电流就会有磁场,原则上你避免不了。不过特定的形状,有可能使磁场消弱一部分

网友:
问题同上

网友:
又见神级走线
电机米物

网友:
这个折叠件曾经设计到改进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经过了5次修改,最后一款免穿螺丝的。

网友:
这么环形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你这是伪环形,没闭合

网友:
牛逼,这么大有用吗?

网友(2015-01-07):
为什么这么大的电池容量要用mAH表示而不用AH表示呢?还有那个G(克),用kg表示不好吗?

网友:
限定时间三四十分钟。需要留空这么久,不是一般的航拍吧。测绘什么的。。。。

网友F:
你好,你的29寸桨叶是什么牌子的,什么价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29寸桨叶是什么牌子的,什么价位的?

仔细看sp

网友F:
嘴里干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嘴里干净点!

哎。你这种人是随时准备干架的。然后自己心里一天想的都是些什么。你自己可能就是你想的那样的。     最后再请求你仔细看一下我打的字。仔细看sp-视频。这两个字有这么难理解么。还有搞这些东西。麻烦自己要有专研精神。视频里说得清清楚楚。我反正是不想费口舌了。最后给你一个努力的方向。去tm官方看u系列的电机。注意tm不是他妈。下面都有一个表是关于力效的。该电机配合每种桨在不同的电压下需要的电流,产生的推力。请不要再做伸手党。话说视频里面也有这个比伸手更无脑。就好像老师上课不专心听讲,下来你还问同学,同学说了你还以为他在骂人。这是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嘴里干净点!

看了你发的帖子。给你点忠告。器材请好好爱护。每次出了故障要排查到源头才能停手。自己不行把当时的情况。黑匣子数据。现场照片。视频发出来给大家一起帮你看。我是搞输电的。带电飞高压线都还未出现过问题。你架个线拽什么嘛。真的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嘴里干净点!

自己去看吧。需要了解你的电池是多少s的。你的电调是最大支持多少a的。tm29x9.5桨一套2439。注意一套是2个正反桨。一架八轴需要四套。就是2439x4 9756。以u8 kv100算 8个 13600。这里就是23356。还没算电调哦。电机桨都是好东西。电调不能差了以500一个八个又是4000了。架线就用垃圾飞机就好了。这个一炸。以一公里平均3000收费你就慢慢哭去吧。什么你说这个价钱少了。好吧你们土豪单位给得起钱。

网友:
对不起,“SP”,让人的理解是“傻屁”,我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去看吧。需要了解你的电池是多少s的。你的电调是最大支持多少a的。tm29x9.5桨一套2439。注意一套是2 ...

对不起,“SP”,让人的理解是“傻屁”,我错了,谢谢。

楼主:
。。。。。  其实我发帖子 就是出来嘚瑟嘚瑟  虽然代价比较高  不过飞出来的时间  实际应用半个小时多一点   但好歹能达到要求我挺高兴的 就发了这个帖子 大家多多交流

有个问题 大家继续讨论     TM说170KV不能上29寸 不然发热比较大而且效率低

但我的理念行得通吗? 就是170上29  六或八轴会带来巨大的功率   不过其实如果手法上  上升时不超过65%油门  而且上升一定高度之后 不会频繁变换高度的话   是可以飞行接近40分钟的
想法是  用大功率动力 使用小油门
这样可以在遇到环境危险的时候  或者掉一个动力的时候  有很大的冗余动力来弥补    虽然这个配置在超过85%的时候 很轻易达到25a每个电机的电流。。。

楼主:
如果我这样做不可取 大侠们谈谈看法    我就是觉得 因为多轴有更多的剩余功率会比较安全  我需要的时候  虽然耗电迅速 但可以保证安全?

楼主:
哦对了重新说一下 我这个 接近50%油门但还没到的时候 就可以起飞了

网友:
这个跟庞大的家伙

网友:
两根电流方向相反,产生磁场抵消

楼主:
其实朋友们讨论了这么久   那电磁场不论有没有  有的话也不会很强  其实是干扰不到IMU的

网友:
花大本钱了,大家伙不好飞吧,飘得厉害~

网友:
高端大气,个人觉得,电调还是放在电机下面更好些。利于散热,减少干扰,线路还减轻了。

网友:
够大,一个自行车轮子大小了。2公斤载荷才有实际应用价值。